关于PWM死区的问题

楼主(2014-04-29):
28335ePWM模块中高电平有效互补AHC、低电平有效互补ALC,该如何理解?

网友A:
在上下桥臂开关管需要切换截止/导通状态的时候需要用PWM死区时间,处于导通状态的桥臂需要先关闭,再将需要导通的桥臂开启,而开关管从收到信号到执行动作需要一定的时间,所以才有死区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