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虚拟串口遇到问题,求教!

楼主(2014-04-29):
用GD32F103CBT6 代替STM32F103C8T6 实现USB转串口,修改启动延时后,将原来的STM32程序下载到GD32 中,程序可以运行,插入USB后,PC可以提示虚拟串口成功,而且MCU上的指示也说明USB工作了,因为我的程序用USB的定时握手信号驱动LED闪烁。但用程序打开串口时,提示“不能设置串口状态,存在一个或多个无效通讯参数”是何原因?(有一个例外:有个“串口调试小助手”程序可以打开,且通讯正常,我自己编写的以及很多其它的串口助手都不行。)

网友A:
这个没有用过的

楼主(2014-06-10):
自我回复:问GD拿了新出的芯片,没有这个问题了。看来是我太急切了,拿到的是GD才出的样片^_^

网友B(2015-01-16):
我以前用STM32的时候也正常,后来为了便宜买了GD32替换,也改了软件相关,结果就出现同样问题,有时出现有时正常。

网友C:
请楼主发布能用和不能用的MCU批号,方便大家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以前用STM32的时候也正常,后来为了便宜买了GD32替换,也改了软件相关,结果就出现同样问题,有时出现有 ...

GD给的文档说了这个问题,老版本的芯片有这个问题,新版本的没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