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求教这样的焊盘应该如何画

楼主(2014-04-29):
如图,实际为偷锡焊盘,红色圈为过孔,其余为焊盘,黑色圈为形状!工具为AD10,请问这样的焊盘应该制作呢?使用PCB库我画了半天没法画出来:dizzy::handshake

网友A:
就画圆焊盘,
然后 铺铜画三角 再solder层 用铺铜画三角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画圆焊盘,
然后 铺铜画三角 再solder层 用铺铜画三角

谢谢 ,我先试下可不可行

网友B:
又鄙视,也不教教我们这些小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画圆焊盘,
然后 铺铜画三角 再solder层 用铺铜画三角

:(没法实现,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

网友A:
把你画的源文件放上来,我看看
方法还是我2楼的方法啊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画的源文件放上来,我看看
方法还是我2楼的方法啊。

角度没法掌握啊

网友A:
格点再设小点,
45度关闭 走任意线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格点再设小点,
45度关闭 走任意线

OVER,3Q啊

网友D:
这玩意 PADS 上合并个死铜 就搞定了。简单。 AD10 不怎么会。

网友E:
AD中也可以操作:
1:想办法把你要加的焊盘选择上,未选择的MASK。
2:在所选择的焊盘上加泪滴,选择线型泪滴而非ARC
3:把泪滴选中(如果有多层则单层操作),Copy,再PasteE到Solder层,就OK了。
加上MASK是为了接下来的操作方便。。
成不成你试一下,反正我试过是OK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