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新唐W78E516DFG 贴片的,怎么烧写调试啊?

楼主(2014-04-29):
原来我们的主控板用的是插针型的,有专门的烧写器,但现在用的是贴片,怎么烧写程序呢,我找了半天了

网友A:
用IC转接座接到烧写器上,先烧写再贴片,不行吗?

网友B:
那个有什么区别么。。引脚都一样的吧。。。你做个封装,把贴片焊上去再烧写也可以吧

网友C:
在线ISP烧写呀。板子上预留5针或4针烧录孔。

网友D:
用原厂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