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请教,STM32F103串口接SP485,使能信号造成接收终端的问题

楼主:
STM32F103串口接485芯片SP485,输出端什么也没接。程序上开了串口接收中断。SP485使能管脚从高电平变到低电平时就会进入中断,且接收到的数据为0。不知是芯片的问题、程序问题还是走线有问题。程序,走线如下。
使能SP491 接收 、 发送:
#define RS485_1_RE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RS485_1_ENABLE_PIN)
#define RS485_1_DE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RS485_1_ENABLE_PIN)
函数主要部分:
  while(1)
  {
   RS485_1_D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1
   delay_us(5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2
   delay_us(5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3
   RS485_1_R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4
   delay_ms(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5
   delay_ms(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6
  }
单步执行,执行第 5 行时,就会进入中断。在第6行加断点,监控进中断次数也是1次。

SP485芯片与单片机连接图:

是不是使能信号串扰到接收信号,作为了数据的停止位?求大神帮忙

说错了,芯片应该是SP485EE。已改。

网友A(2014-04-29):
拿示波器看下491的2脚输出(执行到第5步的时候),是不是有脉冲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拿示波器看下491的2脚输出(执行到第5步的时候),是不是有脉冲数据。

如果有脉冲呢 - -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有脉冲呢 - -

那就解决硬件问题。
比如口线:加上拉,串电阻,加电容。

下图是某IIC芯片的,抗干扰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解决硬件问题。
比如口线:加上拉,串电阻,加电容。

仔细测了一下,应该是芯片的问题。读使能的引脚从高到底翻转,接收线上就会有一个方波出现,非常规整的方波,周期1ms左右,延时不同还会更长。应该不是电容,电阻,上拉就能解决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解决硬件问题。
比如口线:加上拉,串电阻,加电容。

还有,上面说错了,应该是SP485 - -
谢过版主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仔细测了一下,应该是芯片的问题。读使能的引脚从高到底翻转,接收线上就会有一个方波出现,非常规整的方 ...

:dizzy:
没碰到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碰到过。

唉,换一款485芯片试试吧。版主大人有推荐款,版主自留款神马的吗?

网友B:
sp485是5v的 ,用sp3485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p485是5v的 ,用sp3485

还真是,多谢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