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6726 VCORE异常高

楼主(2014-04-29):
将MSP430F6726焊在QFP转接板后,通过杜邦线连在面包板上面,做成一个最小系统(主要是将AVCC、DVCC连在VCC上,AVSS、DVSS、AUXVCC1、AUXVCC2连在VSS上,VDSYS与DVSYS、AUXVCC3连接,VCORE接470nF电容到地),引出JTAG通信引脚提示找不到器件,经过排查,发现VCORE电压为2.8V左右。换一个芯片,这次接好其他电路后不接JTAG引脚,直接测量VCORE电压,发现仍为2.8V左右。VCORE是1.8V左右才正常是吗?那出现2.8V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用杜邦线连接不靠谱,太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。

网友A:
建议楼主上传下电路图和内核配置的代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