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理图] orcad16.3转成AD10之后会多出value的和autoposition

楼主(2014-04-29):
这是什么情况啊。  先是orcad16.3转成16.2.然后ad10导入16.2的数据源。然后就变成下面的情况了:多了定位点和阻值。
转化前:

转化后:

网友A:
降16.2 甚至更以下版本

网友B:
不清楚哎。
要不就换回原来的软件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降16.2 甚至更以下版本

我上面的图就是降了16.2的了。而且16.3的save as最多好像到16.2的版本,其他版本没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清楚哎。
要不就换回原来的软件吧

用不习惯orcad啊。

网友C:
慢慢就习惯了,感觉不习惯才会有进步啊

网友D:
转换时有个auto poision的选项,不要选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转换时有个auto poision的选项,不要选就可以了

恩。试下。可能是这个问题。转化时候我都基本默认了

网友E(2020-07-09):
在AD中,可以双击标号后,勾选Autoposition,去掉小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