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可控硅方面的问题!

楼主(2014-04-29):
我用的是隔离式开关电源,这个电路用来控制负离子发生器,控制不了通断,控制极如果加得太大,影响负离子工作功率,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,谢谢,继电器放不下我的电路板!~负离子正常工作电流只有几mA的交流电流!~基

网友A:
此电路晶闸管能够被触发?
没看出来,好像不能。

网友B:
PC817 换 MOC304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C817 换 MOC3041

如果是MOC3041哪就连可控硅也可以不要吧?因为我用电器电压特别小只有几毫安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此电路晶闸管能够被触发?
没看出来,好像不能。

能,能控制大功率的,但不太好,可用来控制电机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C817 换 MOC3041

输出端最大电流多大?MOC3061是不是更大电流!

网友B:
驱动BT131足够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,能控制大功率的,但不太好,可用来控制电机的!

如果实际电路能够触发,那么你的电路图肯定有错。

网友C:
负离子正常工作才几MA的话,用光耦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,多简单啊。
体积更小,电路简单,成本也许还低

网友D:
栅极的控制电压哪里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栅极的控制电压哪里来?

220V来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负离子正常工作才几MA的话,用光耦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,多简单啊。
体积更小,电路简单,成本也许还低 ...

光耦继电器能PWM调节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光耦继电器能PWM调节吗?

低频可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220V来的!

所以我说你首帖图有误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光耦继电器能PWM调节吗?

可控硅也做不了通常意义的PWM...但可以调相。
  光耦继电器可以做调相,也可以做频率稍低的PWM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驱动BT131足够了

我说不用来驱动BT13,用来直接驱动我的负离子发生器这个负载怎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低频可以

我看过你的光耦继电器很贵啊!

楼主:
请问MOC3061好还是MOC3041好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请问MOC3061好还是MOC3041好?

3041适合110Vac电路,3061适合220Vac。看你的产品需求
不过直接用,有个麻烦,过零触发在未开时,可能有毫安级的泄漏,也就是你现在的负载做不到过零触发,光耦加电,估计就开始工作了。

网友F:
应该可以吧
(5-1.2)/1K=3.8ma
Pc817的ctr大概110%
可控硅栅极0.3v触发电压
大概3ma触发电流
可以把触发电流在提高点到5ma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3041适合110Vac电路,3061适合220Vac。看你的产品需求
不过直接用,有个麻烦,过零触发在未开时,可能有毫 ...

你意思就是加了BT131就没这个情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3041适合110Vac电路,3061适合220Vac。看你的产品需求
不过直接用,有个麻烦,过零触发在未开时,可能有毫 ...

我现在的光耦不加电都工作了,加电就更猛一些!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你意思就是加了BT131就没这个情况?

情况好一点吧,毕竟过零触发电路也是需要工作电流的,你都试试

网友F:
我上面说的不对 不该是0.3v

DS1接电路上后 SCR未开通时 DS1两端电压为0 所以SCR两头为LN之间的压差

给信号后是VL通过R31导通 ,
L通过U2、R31给结电容充电 直至栅极导通
所以栅极开启电压是1v

有2个问题:1、栅极冲击大不大 2、SCR瞬开的冲击电流会不会把DS1打坏?

谢谢 希望指点下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的光耦不加电都工作了,加电就更猛一些!!

那是因为你的R10和C2,按C2参数,在220Vac 50Hz下足够提供好几个毫安的容性电流了!
应该并联在负载上,不要并联在开关元件上

网友F:
所以:1、R31应该要加大到K级以上 2、SCR要串电感  这是我的想法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的光耦不加电都工作了,加电就更猛一些!!

当N为+,L为-时,光耦PC817 EC结击穿,可控硅导通;光耦也有机会损坏,建议串一个二极管4007在E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上面说的不对 不该是0.3v

DS1接电路上后 SCR未开通时 DS1两端电压为0 所以SCR两头为LN之间的压差

不好意思我的图没改过来,里没是没有104的电容的串在一起哪个电阻也没有的!~

楼主:
这是我当时接的电路

楼主:
这两个图能行得通吗?有问题吗?

网友F:
请问你29楼的图光耦不能控制吗?
q1自己会导通?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这两个图能行得通吗?有问题吗?

光耦左边输入需要限流电阻。I服了U
不讲PWM、过零什么的,看样子左边的图可以用,才几个毫安的负载,放心大胆的搞。画PCB注意隔离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问你29楼的图光耦不能控制吗?
q1自己会导通?

能控制小功率用电器不能完全关死!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光耦左边输入需要限流电阻。I服了U
不讲PWM、过零什么的,看样子左边的图可以用,才几个毫安的负载,放心 ...

好的谢谢

网友I:
光耦用错了,晶体管是无法那么工作的,应换成光耦可控硅诸如MOC30xx,负载较低时可以直接驱动,无需再外接可控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光耦用错了,晶体管是无法那么工作的,应换成光耦可控硅诸如MOC30xx,负载较低时可以直接驱动,无需再外接 ...

感谢有科研精神的版主?晶体管这样用是不是会串点电流过去?没办法完全断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光耦用错了,晶体管是无法那么工作的,应换成光耦可控硅诸如MOC30xx,负载较低时可以直接驱动,无需再外接 ...

我这样接可吧?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我这样接可吧?

LED侧要串限流电阻,而R1是干嘛的?
另外务必看手册确认你的负载可用光耦直接驱动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感谢有科研精神的版主?晶体管这样用是不是会串点电流过去?没办法完全断开? ...

关于这个问题,建议重新学习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的相关章节,晶体管的基本用法必须掌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关于这个问题,建议重新学习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的相关章节,晶体管的基本用法必须掌握。 ...

是的R1本来不用的,我想用来做PWM,用来阻浪涌的!我很听你话,书都买几本,晶体管下晶体管上!我接的是负离子发生器!电流只有几毫安!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LED侧要串限流电阻,而R1是干嘛的?
另外务必看手册确认你的负载可用光耦直接驱动。 ...

R3应该可以去掉吧?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是的R1本来不用的,我想用来做PWM,用来阻浪涌的!我很听你话,书都买几本,晶体管下晶体管上!我接的是 ...

如果负离子发生器本身的工作电压是电网电压,你串个电阻进去会怎么样?自己想想。PWM可不是串个电阻就行了,防浪涌也是你的想象而已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R3应该可以去掉吧?

为什么可以去掉你给个理由先。

网友J:
你那个发生器穿个资料上来  回头加俺QQ  仔细跟你说说

网友J:
当年CHUNYANG大哥教俺很多东西  10年后依然热情不减  由衷佩服  小跑堂快送个花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为什么可以去掉你给个理由先。

电压不是经过R2给个触发电压给可控硅就可以了吗?这里有点不明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当年CHUNYANG大哥教俺很多东西  10年后依然热情不减  由衷佩服  小跑堂快送个花 ...

是啊,很多工程师不会的东西他都很深入!~老师级人物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你那个发生器穿个资料上来  回头加俺QQ  仔细跟你说说

负离子发生器是客户自己买的不用我们开发的,所以没什么资料!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如果负离子发生器本身的工作电压是电网电压,你串个电阻进去会怎么样?自己想想。PWM可不是串个电阻就行 ...

这里是我错了,PWM应该不能串的!

楼主:
可控硅分过零可控硅跟不过零的吗?不是加了过零电路就行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