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通光藕开关有延迟,求高人解答

楼主(2014-04-29):
电路图如下,输入10V方波,第一副图输入频率为7K,第二幅图输入频率为50k,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延迟时间尽可能减小?
波形中黄色为输入,绿色为输出

*

网友A:
电容引起的滞后,你可以减小前面电容的大小

网友B:
换用 6N137

楼主:
高速光耦就不考虑了,折腾这个就是嫌它太贵了

网友C:
楼主普通光耦50K有这么好的波形,不错的

网友D:
你用1uF的电容,没延迟才怪呢。

楼主:
图有点不清楚,是0.1uF的,确实是这个电容的问题

网友E:
电容问题不大,在三极管1、3脚间并个肖特基二极管可能可以加快一点点。看你的50KHz那张图,处理得已经很好了。

网友F:
继续对比输入信号,光藕输入端信号,光藕输出端信号,三极管输入信号,三极管输出信号,答案自明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