防冲击电路 求助

楼主(2014-04-29):
做的一个电机驱动电路,工作电压是28v左右,上电的情况下电源电路会有40v左右的冲击,总是吧电机驱动板打坏,请问应该使用什么方法防护比较好,RC滤波电路还是tvs管.谢谢

网友A:
40V打坏驱动动板可疑
这个40V性质也不清楚

网友B:
加PTC和TVS看看。
你的电源有上电冲击吧,开关电源还是啥啊???
如果是开关电源,换好点的牌子,电源不要有过冲;
你的板子容易坏,是坏啥器件啊????
你的电机驱动板的,工作电压范围也低了点。

网友C:
输入端 串二极管  RC  TVS  然后进你的板子,当然你的板子 电源IC 要选个宽范围的。
当然前端电源要换好的,没有过冲的。电机的反向电动势要消除的。

网友D:
电源加个软启。

网友E:
5楼 加软启动

楼主:
谢谢各位给的意见,最后做了一个mos管的开关电路,现在可以起到缓冲作用了,谢谢大家了

网友A:
糊弄鬼啊

网友F:
你这个产品恶劣工况不是上电时,而是电机来回启停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糊弄鬼啊

什么意思,糊弄什么了~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这个产品恶劣工况不是上电时,而是电机来回启停时。

做过测试了,是上电时产生的冲激,买的电源模块是拆机的不是原装的,比较贵,想节省点,便宜没好货了~~

网友A:
第一,额定28实际40不至于冲击损坏板子,这需要严格证实
第二,上电浪涌电压,应从电源入手,并非难事儿

楼主“加个开关缓冲”是个什么样的技术措施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第一,额定28实际40不至于冲击损坏板子,这需要严格证实
第二,上电浪涌电压,应从电源入手,并非难事儿

应该就是软启动。
让mos打开的速度变缓,延长经过饱和区的时间。

网友A:
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电源?就敢出对策?3楼那么多疑问怎么解释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电源?就敢出对策?3楼那么多疑问怎么解释?

已经解释过了,拆机件,上电有冲击。o(≧v≦)o

网友A(点评):
主要指10楼以前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应该就是软启动。
让mos打开的速度变缓,延长经过饱和区的时间。

如此,叫缓启更确切

网友H:
一般电源都是软起

网友I:
有问题的时候没有发图,解决问题之后也没有发图,对大部分人来说,没有指导意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有问题的时候没有发图,解决问题之后也没有发图,对大部分人来说,没有指导意义。 ...

电机驱动板都是自己焊的实验板没有画板子~~
就是电源质量不好,有冲激会将电机驱动板打坏,我想找个滤波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