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请问at89s52单片机用什么下载软件???

楼主(2014-04-29):
今天老师给了我一根USBISP v2.0下载线,让我帮他找驱动程序,驱动程序应该是装好了,插上就能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。但是下载软件用avrfighter就不行了,下载不了。各位给点意见。

网友A:
什么都可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都可以啊

推荐一个吧

网友B:
之前用过,淘宝上也有卖了

网友C:
楼上推荐STC的工具的,就不要误导了。
AT89的编程工具USBASP,要两者配合的,一个是驱动,插上USB口时会提示要驱动的,你要安装相应的驱动。另一个是下载软件,一般用智峰或者双龙的都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上推荐STC的工具的,就不要误导了。
AT89的编程工具USBASP,要两者配合的,一个是驱动,插上USB口时会提 ...

哈哈,终于遇见知音了。昨天我用志峰的不行,硬件不是他们做的,我再试试双龙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哈哈,终于遇见知音了。昨天我用志峰的不行,硬件不是他们做的,我再试试双龙。 ...

驱动已经装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上推荐STC的工具的,就不要误导了。
AT89的编程工具USBASP,要两者配合的,一个是驱动,插上USB口时会提 ...

能不能给我个下载链接?

网友C:
智峰软件有好几个版本,高低都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