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
【原创】可配置多功能门应用

楼主(2014-04-29):
    在纷繁复杂复杂的逻辑门电路中, 有个不太起眼的特别品种, 叫可配置多功能门。
顾名思义, 可以配置成不同的逻辑门功能。包含 SN74LVC1G57, SN74LVC1G58, SN74LVC1G97, SN74LVC1G98, SN74LVC1G99 五个器件(还有 SN74AUPxx 带电压变换的五个同样功能的器件) 不过这个可配置特性不同于 GAL 等可编程器件的配置方式。
    多种功能是如何配置的? 以SN74LVC1G58为例, 输出状态是由3位输入八模式的确定, 见逻辑真值表。

通过连接不同的输入引脚,  用户可以选择的逻辑功能与,或,非,异或,NAND,反相器,同相驱动器。 所有的输入都可以连接到VCC或GND。
    本器件的所有功能都可以作为独立的门,但由于三个输入端具有施密特特性,使用中要注意正负翻转电压的不同阈值。
器件包含的逻辑功能表。

网友A:
带施密特触发器,挺好的。

网友A:
施密特触发器,可以脉冲整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