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理图] 一款学习型红外遥控器,发射电路如下,

楼主(2014-04-29):
在学习红外信号完全正确的前提下,发射时而好用,时而不好用,是电路的原因吗

网友A:
为啥加2个三极管啊?

楼主:
一个是38K载波,一个是接收管接收到的波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

您有什么见解吗

网友A:
发射和接收电路最好分开吧。不要在一个回路上,另外这图参考谁的?还是原创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一个是38K载波,一个是接收管接收到的波形
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25958&page=1&extra=#pid4218956

发了一些资料,你看看,是否有帮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射和接收电路最好分开吧。不要在一个回路上,另外这图参考谁的?还是原创 ...
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
这是接收电路,发射电路在网上看到过,貌似大家发射极都用一个三极管

楼主:
接收电路

网友C(2016-03-25):
有一种学习型红外遥控器只有发射管,有知道是怎么实现学习功能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