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C和IO口高电平是什么关系?

楼主(2014-04-29):
请问G2553的VCC和IO口高电平是什么关系?

楼主:
万用表测得VCC=高电平=3.5v

网友A:
IO口高电平一般就是比VCC稍微低一点的电压。并且当使用IO口驱动其他电路时,驱动电流越大,高电平电压越低。
实际上,对于所有数字电路而言,高电平输出电压越接近VCC,就越理想。

网友B:
IO高电平有时会受外围电路影响的

网友C:
没关系的

网友C:
有的耐高压的

网友:
一般电平高低跟电压相当的

网友:
也不是太准确的

网友:
FPGA供电有的就是1.2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