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画板]
GND网络

楼主(2014-04-2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gnd网络 飞线隐藏 最后铺铜 后 显示飞线 没连上的 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nd网络 飞线隐藏 最后铺铜 后 显示飞线 没连上的 补

请问怎么隐藏飞线,如果我把GND网络删除可行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nd网络 飞线隐藏 最后铺铜 后 显示飞线 没连上的 补

我用的是AD 6.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nd网络 飞线隐藏 最后铺铜 后 显示飞线 没连上的 补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55493-1-1.html
谢了,还是找到这么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nd网络 飞线隐藏 最后铺铜 后 显示飞线 没连上的 补

GND网络删除和隐藏,铺铜后效果一样,这个删除和隐藏有什么影响?

网友A:
删除 最后容易导致遗漏 再说了,你最后还得加载一遍网络,何必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删除 最后容易导致遗漏 再说了,你最后还得加载一遍网络,何必呢

太谢谢了:D

网友B:
楼主的帖子全是PCB问题

网友C:
删除肯定不行,删除了就没有NET了,容易遗漏,最好是隐藏。最好在出GERBER前再打开检查一下有没有没有连上的网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你是来要分的么:curse:

网友E(2014-05-29):
隐藏网络,快捷键:N,H,N,再点击你要隐藏的网络。
再其他网络画完以后再N,S,A显示全部飞线,就好了。

LZ是妹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隐藏网络,快捷键:N,H,N,再点击你要隐藏的网络。
再其他网络画完以后再N,S,A显示全部飞线,就好了。

看来层主是汉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删除肯定不行,删除了就没有NET了,容易遗漏,最好是隐藏。最好在出GERBER前再打开检查一下有没有没有连上 ...

支持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看来层主是汉字

二姨家汉子常见,妹子不常有呀

网友G:
以前也有过楼主的做法,可是有一次铺铜出现了“孤岛”(没仔细检查),从此都是先连GND线,在铺铜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以前也有过楼主的做法,可是有一次铺铜出现了“孤岛”(没仔细检查),从此都是先连GND线,在铺铜 ...

我现在都是把地线隐藏了,不连地线,觉得地线太多,连着麻烦,偶尔有铺通后某个地线的焊盘没连上的,手动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二姨家汉子常见,妹子不常有呀

明明有很多,我都看见了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都是把地线隐藏了,不连地线,觉得地线太多,连着麻烦,偶尔有铺通后某个地线的焊盘没连上的,手动 ...

楼主,你没理解我说的“孤岛”的意思。在比较复杂的电路中,接线太多的话,而你如果没有给GND预留地方出去(跟外面的GND连接)的话,会形成“孤岛”。这样的话,布线又得重新改过。而且个人感觉铺铜后飞线不容易被察觉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,你没理解我说的“孤岛”的意思。在比较复杂的电路中,接线太多的话,而你如果没有给GND预留地方出去 ...

铺铜后   再检测可以检测出飞线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二姨家汉子常见,妹子不常有呀

画电路板的妹子估计不会有多好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画电路板的妹子估计不会有多好看的

你才不好看呢,我可好看了:$