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12进入非法中断问题?

楼主(2014-04-29):
(无正文)

楼主:
重新启动整个系统后还是如此。。。怎么回事?

网友A:
进入非法中断   是通过断点看到的吗

网友B:
程序跑飞不一定是软件问题,硬件上的时钟电源不稳定也会导致这个问题。

网友C(2014-06-03):
你可以分析一下你说的“非法中断”,是不是你程序中的一个分支,或者是由于“例外”而进入的。
如果进入了程序的一个分支,就应该分析进入这个分支的条件,从这方面入手来过滤干扰

网友A:
楼上两位的建议不错

网友D:
楼主也可以从电路上,也要做一些干扰抑制的措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