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4的运算放大器

楼主(2014-04-29):
Opamp 作为现成运算放大器使用。Opamp 直接输出到 GPIO 引脚用来满足低输出阻抗。提供两种输出电流强度(1mA 和 10mA)来驱动内部或外部信号。10mA 电流可驱动内部(SAR 组件)和外部信号。用户还可控制不同的总功耗水平,该功耗水平是功耗与带宽之间的一项权衡因素。

楼主:
欢迎大家下载

网友A:
很有用的 这也是PSoC4的一大特色

网友B:
0mA 电流可驱动内部(SAR 组件)和外部信号

网友C:
帮顶 资料不错 很有用

网友D:
Opamp 作为现成运算放大器使用。Opamp 直接输出到 GPIO 引脚用来满足低输出阻抗

网友E:
挺有用的 下次试试

网友F:
可控还是不错的

网友G:
功耗水平是功耗与带宽之间的一项权衡因素

网友H:
Opamp 作为现成运算放大器使用很强悍

网友I:
不是特别懂 回去自己慢慢研究了

网友J:
用户还可控制不同的总功耗水平,该功耗水平是功耗与带宽之间的一项权衡因素,很不错

网友K:
资料不错 很仔细 帮顶

网友L(2014-06-17):
请问PSOC4内部的OPAM和其他系列的有什么区别??

网友M(2014-07-30):
下载了,学习下,最近找运放的资料。

网友N:
不错的资料,多谢lz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