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度讨论传输线阻抗匹配

楼主(2014-04-29):
这五张图来自书籍“practical antenna handbook”第90页

楼主:
图1是测量的示意图,驱动源的输出阻抗与传输线相同。当终端与传输线有轻微的阻抗失配时,会出现图2的情况,可以求出传输线的长度为0.5*V*0.3,0.3微秒是来回的时间。同时书中给出了不同负载情况下的波形图。我的问题有两个,求各位前辈大师指点迷途,感激不尽!

楼主:
1.如果终端不匹配 不会出现图2的波形,对于其他的那几张图也同样不理解。根据反射系数的定义,T=(ZL-Z0)/(ZL+Z0),反射波是入射波的副本,只是大小和正负可能不同。所以出现的波形应该是:

楼主:
2.如果驱动源发送的是0到5V的周期脉冲,在接收端不加匹配电阻,理论上是全反射,波形应该是0到10V的波形。我的疑问是,脉冲波形做傅里叶展开,会有一个直流量,那么这个直流量会不会也被反射?

网友A:
用仿真软件试一试马上就知道了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2.如果驱动源发送的是0到5V的周期脉冲,在接收端不加匹配电阻,理论上是全反射,波形应该是0到10V的波形。 ...

波形不是0~10V的波形,由于驱动源的输出阻抗的原因,入射波形已经不会是0~5V,而是0~2.5V,所以反射回来与入射波形叠加是0~5V的波形,

网友A:
你可以从图中看出来,作者的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明显有不对称,上升沿有一个凹坑,下降沿没有,好几个波形都是这样的,说明作者的信号源可能有问题,如果不考虑这个凹坑,我用EWB仿真出来的波形和作者的一致。

楼主:
感谢manbo789指点。我这里面还有疑问,直流信号会不会反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manbo789指点。我这里面还有疑问,直流信号会不会反射?

会,反射不区分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,

网友B:
难搞了,我的某些板子出现了这种波形,估计是pcb走线引起的,怎么查是哪里不匹配?

网友C:
请问信号源是什么?

网友C:
还有后面的负载是什么

网友D:
问题1中你的波形有问题,根据反射系数的定义,负载无穷大时反射系数为-1,即Vo=-Vin,所以你的波形有问题。依此进行叠加可以得出正确波形。
问题2直流分量不参与反射,但参与结果的叠加。反射产生的原因是波动,就向水波打在河岸被反射一样,直流就是静止的水,自然就不会反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