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利用TWI进行多机通讯,单片机能主从机转换吗

楼主(2014-04-29):
最近在做一个通讯实验,利用TWI做多机通讯。我想把需要发送数据的设置为主机,而其他设置为从机。也就是无论哪一个都可做主机。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。

网友A:
要是都要发数据怎么办?

网友B:
一条线上只能有一个主机啊

楼主:
是单主机的,就是没有规定哪一个一定是主机。系统内,谁都可以做主机。

网友C:
能够实现.
TWI (i2c) 总线允许各个节点轮番式地做主机, 总线自己有仲裁机制. 软件上要考虑这个仲裁失败的处理.

楼主:
我现在只用A、B两个机。A先做主机,向B发送数据,B接收到正确数据就点亮Led。然后A转做从机,B做主机向A发送数据。但是A无反应。
楼上的兄弟,请问一台机的主从转换是否只对TWAR设置就可以实现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