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ti24位AD:ADS1255两个通道作为单端输入应用时,common input端AINCOM的作用?

楼主(2014-04-30):
手册上提出最好不要接地,可以接基准2.5v上,甚至AVDD上,二者有什么不同呢?输出结果不会有影响么?MUX寄存器设置上,AINP与AINN该如何选择呢?AINN选择AINCOM,AINP在AIN0与AIN1上循环变化吗?有么有用过的人指导下,或者用过其他类似AD芯片的

网友A:
手册上有啊

网友A:
资料讲的很清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册上有啊

这个经典电路,应该差分输入的连接吧,我现在用单端输入,两个输入加两个通过两个电容连接没啥意义吧?还有它这个电路把AINCON接地了,手册上提出的是最好不接地,我的问题是这个AINCOM接个固定电平,对输出都没有影响吗?我的理解是:应该有影响的,假如AINCOM接个3v,配置寄存器AINP为AIN0,AINN为AINCOM,那输入VIN=IN0-AINCOM,肯定为负值(我的输入不可能超过基准电压),经过1255内部取绝对值(猜的),得到输出电压V,最终可计算输入电压应该是3-V,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经典电路,应该差分输入的连接吧,我现在用单端输入,两个输入加两个通过两个电容连接没啥意义吧?还 ...

你的理解没啥问题啊。
知道为啥不要接地不???
运放也好,AD也好,DA也好,一般0点是比较差的,0点好的话,芯片就很贵了。
如果你接地了,就发挥不了24位AD的性能,建议加一比较稳定的参考电压

网友A:
补充下:一个输入信号减去一个0点信号(0点信号有噪声,ADC也不一定能测的出来),会对你的输出结果有影响。

楼主:
感谢超级大版主的回复,手册23页上, ADS1255/6 output 24 bits of data in Binary Two’s Complement format. The LSB has a weight of 2VREF/(PGA(223 − 1)). 今天编程时才发现,这个24位AD,其实最前一位是符号位,那照我这种接法,数值应该是在000000h到800000h间变化,也就是说读出的数字量都是负的,上面的提到的这个输出电压V该如何表示呢?

网友A:
如果是800000h以内,那就是正的。即使负的,按补码的格式转换下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800000h以内,那就是正的。即使负的,按补码的格式转换下就好了

恩,是负的才对,这个还有待我实际调试再去整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恩,是负的才对,这个还有待我实际调试再去整

那你程序转换下就好了

网友B(2015-06-04):
没说“最好不要”吧。。。
手册的意思是“接地不是必要的”,可以接,也可以不接(接其他基准电压,例如+2.5V,甚至AVDD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