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急求推荐一款24V转5V 电源芯片

楼主(2014-04-30):
急需一款输入:24V 输出:5V 100ma的稳压电源,利用率要达到50%左右,最好是外围简单的!!!!!!!

网友A:
要简单就用DCDC模块,外围只要两粒电解电容就行了,才0.5W而已,用个1W的金升阳24V变5V模块,约 ¥9.00,  或者其他厂便宜点的,¥6.50
便宜点、稍复杂一丁点,用国产LM2596-5 + 47uH功率电感 + 几粒电容,约 ¥0.75 + 0.20 + 0.10 * 2 + 0.0x .= ¥1.17
再便宜点,复杂点,用国产34063 + ... 约 ¥0.12 + 0.20 + 0.10 * 2 + 0.0x .= ¥0.60

网友B:
难道楼主忘了 78M05? 干嘛非得DC DC

网友B:
或者这个吧 发热小点 效率高点

网友C:
这个电流的话,用一个LDO也简单。XC670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或者这个吧 发热小点 效率高点

这个外围带电感,防爆上过不了,有没有外围没有电感的,斑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简单就用DCDC模块,外围只要两粒电解电容就行了,才0.5W而已,用个1W的金升阳24V变5V模块,约 ¥9.00,   ...

隔离电源好像不太合适,这边总电流限得太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流的话,用一个LDO也简单。XC6701

主要是考虑到效率的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外围带电感,防爆上过不了,有没有外围没有电感的,斑竹

不带电感的能叫DC DC?
那你就只能用三端稳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隔离电源好像不太合适,这边总电流限得太死了

隔离电源也是开关电源,效率70、80%是比较容易实现的。满载输出1W 5V200mA 时, 24V也才54mA,何况你只要 5V100mA,就超了?你允许多少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外围带电感,防爆上过不了,有没有外围没有电感的,斑竹

那就用开关电源IC简单改改,做个稳压的电荷泵好了。效率低点而已

网友D:
11L说的就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用开关电源IC简单改改,做个稳压的电荷泵好了。效率低点而已

现在用的是TI推荐的LMZ14201H,高度集成的,转换效率不错,能达到80%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带电感的能叫DC DC?
那你就只能用三端稳压

不是不带电感,要的是外围不带电感,集成的,防爆在哪卡着,没办法!!

网友E:
那你只能找电荷泵之类的芯片了
这类芯片效率高,不带电感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不带电感,要的是外围不带电感,集成的,防爆在哪卡着,没办法!! ...

现成的DCDC模块也是密封集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