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
压敏电阻的作用与选型参数注意事项

楼主(2014-04-30):
压敏电阻器是一种具有瞬态电压抑制功能的元件,主要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的过电压保护电路中,起过电压保护、防雷、抑制浪涌电流、吸收尖峰脉冲保护半导体元器件等作用。
压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有标称电压、电压比、最大控制电压、残压比、通流容量、漏电流、电压温度系数、电流温度系数、电压非线性系数、绝缘电阻、静态电容等等,必须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。
根据被保护电源电压选择压敏电阻器的规定电流下的电压V1mA,一般选择原则为: 对于直流回路:V1mA≥2.0VDC 对于交流回路:V1mA≥2.2VAC。
在实际应用中,压敏电阻所吸收的浪涌电流应小于产品的最大通流量。 压敏电阻如果功率不够大,过压后大电流通过可能产生短路也可能产生开路,多数情况是短路。

网友A:
这个问题简单,可以分为具体问题来分析:
1.220V交流 阻性负载用多大的压敏?理由?
2.220V交流 感性负载用多大的压敏?理由?
3.380V交流 阻性负载用多大的压敏?理由?
4.380V交流 感性负载用多大的压敏?理由?
5.24V直流  阻性负载用多大的压敏?理由?
6.24V直流   性负载用多大的压敏? 理由?
7.48V直流  阻性负载用多大的压敏? 理由?
8.48V直流   性负载用多大的压敏? 理由?
9.60V直流  阻性负载用多大的压敏? 理由?
10.60V直流   性负载用多大的压敏?  理由?

网友B:
这可根据V1mA和通流量参数来具体选型压敏电阻

网友C:
2楼生猛

网友D:
这个平时没见过的

网友E:
二楼的威武,直接把发帖的搞爆了!

网友F(2014-06-10):
压敏电阻选型:http://www.86yuanjian.com/vdr.html

网友G:
那种很贵的所谓防雷插座,就是这个东西起了大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