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
功耗和温度的关系

楼主(2014-04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功耗越大,在同样的散热条件下温升越高;

温升=损耗/热阻

如果想知道最后的温度,需要知道环境温度

网友B:
规格书中都有一个叫封装热阻的参数“Package thermal resistance”,单位是°C/W,比如260°C/W,就是每瓦的功耗会产生260度的温度
这个参数是需要与PN结温度和封装功率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功耗越大,在同样的散热条件下温升越高;

温升=损耗/热阻

没错,还要看环境温度。我没想全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规格书中都有一个叫封装热阻的参数“Package thermal resistance”,单位是°C/W,比如260°C/W,就是每瓦 ...

明白了,谢谢。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