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edboard AD采集的数据通过以太网传输的问题

楼主(2014-04-30):
在zedboard上,在AXI总线上添加自定义AD采集的IP核,想把AD采集的数据通过以太网发送到pc机保存。

现在做的把自定义的IP注册为混杂设备,编写驱动程序,把自定义ip的地址空间映射到虚拟地址,然后在应

用程序读取数据通过socket编程发送,发现这样要经过一次数据拷贝,速度太慢了,请问一下,有什么比较

好的方案呢,如果用DMA,操作方式是怎么样的呢,谢谢了!

网友A:
硬件直接组帧,以IP或UDP包 将数据发送到网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件直接组帧,以IP或UDP包 将数据发送到网络

什么意思呢?不太明白,数据怎么发送到网络呢?

网友A:
硬件直接组帧,组装出网络所传输的帧格式 通过网络PHY传输出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件直接组帧,组装出网络所传输的帧格式 通过网络PHY传输出去

linux应用程序和自定义IP间怎么通信呢?我现在做的是把自定义IP映射到虚拟地址空间,然后读取AD采集的数据发送!你说的通过网络PHY传输出去,数据的流向是怎样的呢?

网友A:
自定义IP作为总线的一个slave就OK,
你自定义的IP定义一些寄存器用来CPU控制这部分硬件就行了
网络的数据流是标准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定义IP作为总线的一个slave就OK,
你自定义的IP定义一些寄存器用来CPU控制这部分硬件就行了
网络的数据流 ...

我现在是这样做的,就是传输太慢了,做不到连续的实时传输。因为这样做,cpu要去读数据,然后再通过网络发送,有一次数据拷贝。

楼主,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。不知道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。真诚的求教。你的帖子的地址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724746-1-1.html 我的微信:15684187320 也是电话

网友A:
这个IP 也可以直接将数据组包 发送到网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IP 也可以直接将数据组包 发送到网络

希望和你请教下,给你发短消息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