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设计

楼主(2014-04-30):
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我现在正在学ad,谁能告诉我如何把别人已画好的PCB上的元件建成库

网友A:
我用的AD13.2,是在这个地方。
见下图: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
:D
也不讲几句

网友B:
看你用什么软件啦?用什么都要生成库啊再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ools -> Make Library

谢谢啊,问题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AD13.2,是在这个地方。
见下图:

谢谢啊,问题解决了,就是用你这种方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啊,问题解决了,就是用你这种方法

:victory:
解决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