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传感器] 关于LEM电压传感器使用问题LV25-P

楼主(2014-04-30):
目前使用该传感器LV25-P电路如下

现有一疑惑,在M测量端,应该通过测量电阻接0v参考点。现在是接在一组电容的一端,这样的电路是否合理?还有,是否对结果有影响?

网友A:
请问LV25-P的通频带是多少?

网友B:
深圳市奥普徕斯科技有限公司最新推出,相位测距法适用于工业级别距离70米带数据接口232输出,精度正负1mm可利用的市场为,激光液位计。紫外红外探测器新品推出,能够完全与德国fist sensor产品性能抗衡,例如:PC10-2,PC10-6,PC5-6等等都有完全替代型号,适用于医疗生化分析仪,血液细胞检测仪,粉尘探测,火焰探测等其替代产品性能更优越,价格更低廉欢迎广大客户咨询!只要您有真实的需求,我们将给您最大的价格优惠,免费提供样品测试。电话:13613010126  彭先生。QQ 1754669595

网友C:
接法没有错啊,R181等5个并联电阻就是测量电阻,M端要通过这些电阻流入供电的0V,可以没有参考点,从采样电阻上取出压降即可。
至于那些电容,还有地,与测量电流回路不发生直接关系。

网友D:
N年没碰过电路问题了,现在已经没办法看懂了啊!以前什么都学,现在真的发现都用不上了!还是多学学专业的知识会比较好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