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34V输入,如何用VIN最大16V的DCDC?

楼主(2014-04-30):
输入电压DC34V,想使用VIN最大16V的DCDC。
输出电压5V给单片机供电,电流约1mA-100mA,有没有简易点的方案?
本来是想用宽压的DCDC的,但是从成本方面考虑,想用低成本的最大16V输入的DCDC。
我觉得在输入端串联电阻这个方法不是很靠谱,有没更好的方法?
谢谢!~

网友A:
LM2596 ¥0.75
34063 ¥0.12
都可以到36V以上,干嘛不用,比你的16Vin的还贵?

楼主:
不行,必须要用MP1470,其他芯片我司没有认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LM2596 ¥0.75
34063 ¥0.12
都可以到36V以上,干嘛不用,比你的16Vin的还贵?

LM2596 ¥0.75这个片子这么便宜呢?在哪里买的?

网友B:
可不可以用线圈额

网友C:
你改动电路 就要重新认证了,何必呢,
还不如MPS 重新换颗料 支持36V的 说不定还能找到引脚兼容的

网友C:
MPS 选型,
自己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LM2596 ¥0.75这个片子这么便宜呢?在哪里买的?

在几乎什么垃圾都能找到的淘宝上。是有交易的价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太牛X了这电路,C9和R5的规格是?

网友E:
学习了。此电路--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几乎什么垃圾都能找到的淘宝上。是有交易的价钱

:Q我的天呢!中发电子城岂不是天价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LM2596 ¥0.75
34063 ¥0.12
都可以到36V以上,干嘛不用,比你的16Vin的还贵?

大哥,你确认不是拆机件或者翻新件??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我的天呢!中发电子城岂不是天价!

是,太坑了,我买过,花了八百大洋,后来淘宝上问不到二百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太牛X了这电路,C9和R5的规格是?

没看出这点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是,太坑了,我买过,花了八百大洋,后来淘宝上问不到二百

你买了吗?在淘宝,好用不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没看出这点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!!

理论上通过这个电路能实现我的初衷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你买了吗?在淘宝,好用不好用

我不是说的本帖子中的芯片啊、
是别的芯片。
淘宝看好了谈妥了,应该没问题。
后来一直在上面买。

网友I:
外置个开关

网友J:
Sorry,不加电感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太牛X了这电路,C9和R5的规格是?

C9=220pF, R5=10k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