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过电流大小

楼主(2014-04-30):
类似TX2-5V这种内部有双路的继电器,规格书中写道过电路最大为2A,弱弱地问一下,应该指单路过电流为2A,即整个继电器有4A的过电路能力吧?多谢!

网友A:
是每路2A 而且还要看你负载的特性的

多谢啊。

网友B:
纯电阻负载

网友C:
单触点2A不代表双触点能过4A。需要查看具体资料。有些 两触点并联只增加50%,而且确实如2L所讲,看负载的特性。

网友D:
最大负载和稳定运行负载有区别的,注意一下手册里面标注的测量方法,看是不是能符合你的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