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求助

楼主(2014-04-30):
PIC16f57的除法运算占用时钟周期太长,如何解决????求大神们赐教!

网友A:
应该没有基本除法指令吧

网友B:
PIC16F57根本没有除法指令。

PIC16应该都没有除法指令,有一些可能带了8×8乘法。

网友C:
想办法重新规划数据结果,避免乘来除去的,比如处理金额,就直接扩大100倍处理。

网友D:
尽量做到2,4,8,16这样的整数倍。

网友E:
这个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
运算前做一些处理,对于除数或被除数是常量的容易做一些,两个都是变量的就不好优化了
优化的目的呢,比如除数被除数用整数,再比如除数尽量是除2的幂数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没有基本除法指令吧

我只是用c语言直接写的,应该可以吧?编译通过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只是用c语言直接写的,应该可以吧?编译通过了。

可以,但因为没有基本的除法指令,实际仍是调用库函数模拟的除法,花费的时间是少不了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但因为没有基本的除法指令,实际仍是调用库函数模拟的除法,花费的时间是少不了的. ...

明白了,就是因为没有除法指令才耗费了大量的指令周期的,对吗?看来要避免除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