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请教大家关于看门狗的问题

楼主(2014-04-30):
对看门狗初始化后,故意没去喂狗,可为什么就是不重启啊?
TA=0xAA;
TA=0x55;
WDCON0 = 0xC6;
WDCON1 |= 0x01;

网友A:
看门狗好像是上电不喂狗的话,看门狗好像就不工作了,具体看下手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门狗好像是上电不喂狗的话,看门狗好像就不工作了,具体看下手册吧

还是不行...就是按手册上写的,可没有例程有点郁闷...你有例程吗?

网友A:
这个可能帮不了你了,我是做硬件的,不过和同事调试,看门狗在程序开始时,要先喂狗,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在喂狗,如果不喂或超时就会复位。例程到网上看看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能帮不了你了,我是做硬件的,不过和同事调试,看门狗在程序开始时,要先喂狗,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在喂 ...

兄弟是做什么产品的?

网友C:
换成下面的试试:
WDCON0 = 0xC6;
WDCON1 |= 0x01;
TA=0xAA;
TA=0x55;

网友D:
我觉得问题出在你看门狗的初始化上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门狗好像是上电不喂狗的话,看门狗好像就不工作了,具体看下手册吧

学习了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成下面的试试:
WDCON0 = 0xC6;
WDCON1 |= 0x01;

手册上是这么说的,先开时控保护,然后时控保护开放3个机器周期进行写操作......你这样调换顺序能初始化成功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手册上是这么说的,先开时控保护,然后时控保护开放3个机器周期进行写操作......你这样调换顺序能初始化 ...

我调试NXP的WDT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再说软件里面试操作一下花不了多少时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能帮不了你了,我是做硬件的,不过和同事调试,看门狗在程序开始时,要先喂狗,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在喂 ...

能否帮个忙,找你的同事拿下看门狗初始化程序就行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