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项目外包] 咨询一下:PCB设计的行情。

楼主(2014-04-30):
价格:1000 元
手头有一块板子,主要包括:

. 一块800 pin的BGA;
. 一块1200 pin的BGA;
. 一个DDR2 SODIMM;
. 一个DDR3 SODIMM;
. 两个400 pin的接插件,每个接插件有8个2G差分对。

已经在allegro里做完原件摆放和约束设置。14层或者16层应该能搞定。如果找兴森快捷这样的PCB公司,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/ 钱?

网友A:
你板面积有多大?照你这规模,快捷的工程费估计至少要1.5万!其他就是板的规模了。打样5套,估计要2万以上。!

网友B:
我觉得layout费用至少15k。不过快捷layout水平也是层次不齐

网友C:
给我们做吧,有一个小团队。都是之前在富士康做HP服务器的。
我们擅长做比较复杂的板子。

QQ:33105257

网友D:
    一家上市专业PCB设计公司工作三四年,工作涉及PCI、CPCI、PCI-EXPRESS、ATCA、XAUI、SATA&SATAII 、10GHz高速差分信号、DDR&DDRII SDRAM 800M&DDRIII SDRAM 1600M、TI DSP系列、MCU、ARM7&ARM9&cortex-A8&A9系列、可编程逻辑、DLP-RAMBUS RLDRAM、开关电源设计(Switch Power Supply)、高速背板等多层电路板设计。参加过设计过多种光纤通信信号处理板,10G通信背板以及雷达成像板(DSP,DDR,12.5G的高速信号)等多种高速数字,数模电路设计。
     设计经验:2-18层等高速、高密度电路板,数字板、模拟板、数模混合板、电源板、射频板、背板或其它各类PCB板设计。
    熟悉电路叠层,阻抗控制和计算,时序保证,SI,PI,EMI,EMC等各种高速电路涉及问题。
    合作内容:1、封装绘制,2、PCBLayout 3、Gerber out
    合作宗旨:1、技术保密2、诚实守信 3、保证质量。4、快速交货
    对于信用客户,承诺半年无偿技术支持
    期待与您的合作!

   业务qq:511760409(空间有部分项目图片,欢迎观临), 注明pcb外包设计。电话(15820200369 广州号)
收费方式:pin(焊点)*单价
各种类型的板卡按照难度,交期等不同单价各有不同

网友D:
所以楼主可以按照pin*单价计算,至于设计时间一般5Kpin的是十个工作天这样。如果楼主信得过的可以找我私聊,我也接一些外单,个人小团队“作案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