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6722 读写flash

楼主(2014-04-30):
请问哪位有tms320c6722读写flash(sst29le010)的例程没?我现在调试flash读写时自能读不能写不知道怎么回事??

网友A(2014-06-03):
是不是使用什么命令擦除整个flash了呢?

网友B:
//初始化高位地址线
void init_gpio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/* set McAsp0 as GPIO*/
                //A12  -  AMUTE0
        *(int *)PFU_MCASP0 |= 0x02000000;
        *(int *)DIR_MCASP0 |= 0x02000000;
        *(int *)OUT_MCASP0 &= ~0x02000000;

                /* set McAsp1 as GPIO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13-AMUTE1 | A14-AHCLKX1 | A15-ACLKX1 | A16-ACLKR1
        *(int *)PFU_MCASP1 |= 0x4e000000;
        *(int *)DIR_MCASP1 |= 0x4e000000;
        *(int *)OUT_MCASP1 &= ~0x4e000000;
}

//设置高位地址
void setGPIOHiAddr(int addr)
{
//A12-AMUTE0
//A13-AMUTE1
//A14-AHCLKX1
//A15-ACLKX1
//A16-ACLKR1

        int out1 = *(int *)OUT_MCASP0;
        int out2 = *(int *)OUT_MCASP1;

        out1 &= ~0x02000000;
        out1 |= (addr << 13) & 0x02000000;
         *(int *)OUT_MCASP0 = out1;

        out2 &= ~0x4e000000;
        out2 |= (addr << 13) & 0x20000000;
        out2 |= (addr << 13) & 0x08000000;
        out2 |= (addr << 11) & 0x04000000;
        out2 |= (addr << 12) & 0x02000000;
         *(int *)OUT_MCASP1 = out2;
}

//擦除flash
void eeprom_erase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setGPIOHiAddr((int)FLASH_5555);
                *(unsigned volatile char *)(FLASH_5555) = 0xaa;

                setGPIOHiAddr((int)FLASH_2AAA);
                *(unsigned volatile char *)(FLASH_2AAA) = 0x55;

                setGPIOHiAddr((int)FLASH_5555);
                *(unsigned volatile char *)(FLASH_5555) = 0x80;

                setGPIOHiAddr((int)FLASH_5555);
                *(unsigned volatile char *)(FLASH_5555) = 0xaa;

                setGPIOHiAddr((int)FLASH_2AAA);
                *(unsigned volatile char *)(FLASH_2AAA) = 0x55;

                setGPIOHiAddr((int)FLASH_5555);
                *(unsigned volatile char *)(FLASH_5555) = 0x10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