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三级运放反馈调零电路

楼主(2014-04-30):
这是一个很牛的国外电路,在这个电路中随着V4电压值的改变在U1输出恒为近似于0,而在V4突然起变化时,U1的输出变不为0.我的问题是:1.在这个电路中为什么U3输出的不是开环放大的电源电压  2.为什么一个随着V4的直流电压变化的电压,在U1处恒形成一个近似于0的电压。我可以算出U1和U2的运算比例关系。但是我算不出来第三个U3的电路,从而解决不了后面的一系列问题。

网友A:
这个电路叫做动态校零电路,只要U2输出不为零,U3一直积分,直到U2为零,U2在小信号时工作在非线性段,对交流输入没有影响,

网友B:
请教一下:
这个电路的输出时那一级,U1,还是U2,如果是U1,U2有什么作用,
U2的那两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,阻止小信号通过?
如果是U2,为什么U3的输出不反馈到U2的输入端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:
这个电路的输出时那一级,U1,还是U2,如果是U1,U2有什么作用,
U2的那两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, ...

小信号时增大放大倍数,来提高稳态精度。大信号时降低,U2是输出,注意跟U3的相位关糸,U1作为同相放大,对源是很轻的负载,

网友C:
2楼说得对就是通过U3积分器的普通动态校零电路。不是甚么很特别的国外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路叫做动态校零电路,只要U2输出不为零,U3一直积分,直到U2为零,U2在小信号时工作在非线性段,对交流输 ...

你说的不错,但是有两个问题我还是不太明白:第一个U2在小信号时确实工作在非线性段,正常U2工作在 -R6/R5-0.4(二级管压降),但是在U2输入为小信号时,不是增大放大倍数,是缩小放大倍数吧?如果输入信号过小,D1,D2不导通,放大倍数很大,使得输出开环增益,从而又形成压差,使D1,D2导通,我做的仿真电路来看输出是接近于输入电压。没有放大到-R6/R5-0.4倍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还是那个动态校零电路理解的不到位。不知道它怎么工作的。麻烦你能帮忙给我讲下,在此谢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楼说得对就是通过U3积分器的普通动态校零电路。不是甚么很特别的国外电路。 ...

麻烦大神讲下,它是怎么进行校零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不错,但是有两个问题我还是不太明白:第一个U2在小信号时确实工作在非线性段,正常U2工作在 -R6/R ...

你可以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,其斜率是不是缓,表示动态电阻比较大,放大小交流信号时放大倍数大,这是第一个问题,至于第二个问题:如果U2输出有一个稳定的直流,是正电平,对U3产生积分,输出端不断下降,送到U1,根据U1与U2信号间的相位关糸,同相关糸,U1输入端下降,U2的输出端也下降,这不是抵消直流电平了吗?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不错,但是有两个问题我还是不太明白:第一个U2在小信号时确实工作在非线性段,正常U2工作在 -R6/R ...

积分器可以理解频率很低很低(比如0.01Hz,周期超过1分钟)接近直流的低通滤波器。也就是说0点漂移信号可以通过积分器,但对其他任何信号而言相当于开路,是不能通过积分器的。

整个放大器主电路由U1、U2级联组成,就是有用信号从U1输入放大后U2输出。U3构成的反相积分器不过是放大器附加电路而已。从上面的分析可知,U1、U2、U3整个构成0点漂移信号的负反馈环而对需要放大的有用信号U3开路不构成负反馈环。因此,0点漂移频率极低信号得到很大的抑制,但对有用信号几乎没有影响,或者说对有用信号频率而言U3电路不存在,不会对信号放大造成影响。

网友D:
你的图纸很繁琐,但大体和下面的电路类似(不要理会图中的参数)。中间的两个二极管更是没有任何用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小信号时增大放大倍数,来提高稳态精度。大信号时降低,U2是输出,注意跟U3的相位关糸,U1作为同相放大, ...

非常感谢,你说的应该是对的,但我还有个问题,u2作为输出时,为什么u3不直接反馈给u2.这样不是反馈更快!误差更小!谢谢!

网友E:
要算出U1和U2的运算比例关系,具体怎么做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非常感谢,你说的应该是对的,但我还有个问题,u2作为输出时,为什么u3不直接反馈给u2.这样不是反馈更快 ...

消除直流本身是对直流的,是针对直流工作点变动比较慢的情况,因此对速度没有快速的要求,如果不切实际的提高直流消除速度,会影响有用交流信号的增一,也有可能发生自激,还有,从电路来看,环路增益是U1大,U2小,从U1注入,可以提高直流精度,降低直流误差。并且就近注入反馈信号,在非高速电路(或不用考量电磁埸暂态建立时间的糸统),并不能改良响应速度(带宽相同)。这是电路响应概念有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消除直流本身是对直流的,是针对直流工作点变动比较慢的情况,因此对速度没有快速的要求,如果不切实际的 ...

非常感谢,明白了一些!我再想想!

网友F:
mark以下,回去慢慢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