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.mx6的启动流程

楼主(2014-04-30):
问一下,i.mx6的启动流程是怎样的?
看手册好像是从片内的ROM开始的,之后如果我从EMMC启动,那么芯片会自动从EMMC拷贝一部分代码到内部RAM吗?
如果我现在需要让芯片跑一个我写的点灯程序,该怎么做?例如在S3C6410上是这样的:
1.把代码烧到nandflash  0地址
2.选择nandflash启动
3.芯片自动拷贝代码到内部RAM执行

那么在i.mx6 + EMMC上该怎么做?编译好的代码是不是还需要处理?(比如加入一些头信息)

网友A:
你好,楼主!
建议是你先查看参考手册的对应章节,同时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.MX工程师,他稍后会回复你的。

楼主:
看了下uboot的起始地址,EMMC启动时,绝对地址是0x27800400,请问这个地址是什么地址呢?EMMC的地址空间吗

网友B:
楼主你好,关于i.mx6的启动过程在文档 IMX6DQRM.pdf 中Chapter 8 System Boot有详细介绍你可以查看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uboot的起始地址,EMMC启动时,绝对地址是0x27800400,请问这个地址是什么地址呢?EMMC的地址空间吗 ...

楼主你好,请问0x27800400你是在哪个文档中看到的?

楼主:
0x27800400不是在文档中看到的,是uboot的链接地址,估计是DDR控制器的地址空间吧

uboot的前面,有一些头信息,其中有个DCD的东西是什么来的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0x27800400不是在文档中看到的,是uboot的链接地址,估计是DDR控制器的地址空间吧

uboot的前面,有一些头 ...

楼主你好吗,请问你用的是哪块板子?你自己Design的还是用的飞思卡尔的开发板?还有你板子上跑的什么BSP?

网友C:
这些问题在参考手册和datasheets里面不是有的吗?来我这种不是干技术的都知道啊

楼主:
用的是开发板,其实我是想知道:
假设我写一个start.s,里面写一句控制GPIO的代码,该怎么让他跑起来?
代码编译后,好像是需要加一个头信息的,我是想知道在第一个代码语句之前,需要加些什么

网友D(2014-06-12):
引用 楼主:
用的是开发板,其实我是想知道:
假设我写一个start.s,里面写一句控制GPIO的代码,该怎么让他跑起来?
代 ...

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?  我现在也有类似的问题 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解决的。 谢谢

网友E:
datasheet里面提到一个Image Vector Table,在芯片重启后,进入ROM执行程序,ROM根据芯片配置识别启动方式为eMMC,然后从eMMC中拷贝一部分镜像文件内容到ROM执行(貌似为1k或者4K,芯片手册有介绍),拷贝部分的内容一定要包含Image Vector Table(相当于一个记录镜像文件程序入口地址和文件长度的表格),ROM读取到该表后,将eMMC中的镜像文件拷贝到iRAM,并且从程序入口地址开始执行镜像文件中的程序,大概过程是这样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datasheet里面提到一个Image Vector Table,在芯片重启后,进入ROM执行程序,ROM根据芯片配置识别启动方式 ...

有才,记录一下,再确认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