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画板] 人生第一次画板,PCB打样

楼主(2014-04-30):
公司要做一些老练测试板,之前没做过板子,公司也没人可以请教。悲惨啊,只能自己看书,上网查protel的资料。现在终于画出来了,已拿去打样。贴图出来请大家帮忙指点下。看下有没有特别严重的错误。唉,等打样回来后估计还得重画板子。先谢谢大家了。 第一次贴图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

网友A:
电源线在哪啊??

网友A:
强弱电带你有隔离吗!?!?

网友A:
还有你确定变压器的引脚是这样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源线在哪啊??

整流桥堆B1的2,4脚是接交流220的。桥堆是自己编辑的,后画上去的,就没加L,N注释。记下了,下次画板加上去,谢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整流桥堆B1的2,4脚是接交流220的。桥堆是自己编辑的,后画上去的,就没加L,N注释。记下了,下次画板加上 ...

你有这ic资料吗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强弱电带你有隔离吗!?!?

糟了,强弱电带要怎么隔离,严重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有这ic资料吗??

ic是BCD的3970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糟了,强弱电带要怎么隔离,严重吗?

直接击穿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ic是BCD的3970

如果是专用芯片,你可以看下里面带的电路板布线要求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击穿!

惨了,是不是说的安全爬电距离。等板子回来试下吧。能在板子上用刀片割槽解决吗?

网友B:
安全间距:高压与高压,高压与低电压,你完全没有分开。
功能:整流后经滤波在到变压器初级,你是整流直接跑到变压器去了,吸收尖峰这三个元件离得远了。尽量不要从变压器中间走线。
而且整流桥堆封装不对引脚间距没这么近,变压器应该画错了吧。
4个贴片元件完全可以都改为插件,而且画单面板。
protel自带的元件库,都需要修整,或者重新画,否则画出来的板焊接很麻烦,这都需要经验。
你才开始画,学习的路还长着呢。

网友C:
元器件有点多 有点难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惨了,是不是说的安全爬电距离。等板子回来试下吧。能在板子上用刀片割槽解决吗? ...

就算割曹,距离也还是短了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安全间距:高压与高压,高压与低电压,你完全没有分开。
功能:整流后经滤波在到变压器初级,你是整流直接跑 ...

1.安全间距:高压与高压,高压与低电压,你完全没有分开。
功能:整流后经滤波在到变压器初级,你是整流直接跑到变压器去了,吸收尖峰这三个元件离得远了。尽量不要从变压器中间走线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尽量不要从变压器中间走线,这是硬伤吗?一定不能从变压器中间走线吗?如果这样我就把这条线割了走飞线可以吗?

2.而且整流桥堆封装不对引脚间距没这么近,变压器应该画错了吧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这个我把PCB纸上打印出来了,应该差不过。可能是我怕整流桥堆脚插不进,把PCB的焊盘孔画大了。:L

3.4个贴片元件完全可以都改为插件,而且画单面板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因为是老化测试板,4个贴片准备在客户提供的产品上拆,就只能用贴片的了。

4.protel自带的元件库,都需要修整,或者重新画,否则画出来的板焊接很麻烦,这都需要经验。
你才开始画,学习的路还长着呢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现在我也知道了。唉,看protel书感觉画pcb也不是很难,就像连连看,把线连通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算割曹,距离也还是短了点!

桥堆和变压器初级之间的交流线(强电部分)全部割掉改走飞线的话这板子还有救吗?:funk: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.安全间距:高压与高压,高压与低电压,你完全没有分开。
功能:整流后经滤波在到变压器初级,你是整流直 ...

智商才是硬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智商才是硬伤。

看来多画PCB板有助于开发智商啊。唉,怪我开发智商的时间太晚了。这样看来应该把画PCB板列入孩子早教的课程啊:$

网友D:
建议大电流的走线开窗,并且放在波烽焊能上锡的一面。过波峰焊时也上锡,可以承受更的大的电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建议大电流的走线开窗,并且放在波烽焊能上锡的一面。过波峰焊时也上锡,可以承受更的大的电流。 ...

建议大电流的走线开窗,并且放在波烽焊能上锡的一面。过波峰焊时也上锡,可以承受更的大的电流.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-
走线开窗说的太专业了,不懂。是不是让大电流的走线裸奔的意识?这么说我的板子直流输出3.5mm的线宽还不够吗?天哪,我的板子交流有问题,交流和直流之间有问题,现在看来直流也有问题。真是千疮百孔,漏洞百出啊。现在看来之前盲目的去打样是对的了,要不现在我根本没勇气再拿出去打样了。真是应了那句话“不知者无畏”啊。

网友E:
想问下lz是刚毕业吗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想问下lz是刚毕业吗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?

我之前是做测试的。当然了,现在也是做测试的。老话说的好,隔行如隔山,看来就算是在同一个山里,山上和山下隔的也很远啊。

楼主:
板子到了,因为要做老化测试台,所以3块小板子画成1块大板子了。准备焊上元件测试,打算按电路的各个功能块一块一块焊出来,检查各功能块,看看板子的可靠性。这几天要忙其他的事,过几天再把板子测试的进度告诉大家。

网友F:
其实你告诉做板子的怎样拼板就行了,让他们在拼板的地方V割一下,不用自己拼,像你这样可能要锯开了,还有最好加上安装孔和接线端子座,强电要加个保险丝,不过你做测试也是可以将就一下的,希望测试成功

网友A:
祝愿不要发生事故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其实你告诉做板子的怎样拼板就行了,让他们在拼板的地方V割一下,不用自己拼,像你这样可能要锯开了,还有 ...

其实你告诉做板子的怎样拼板就行了,让他们在拼板的地方V割一下,不用自己拼,像你这样可能要锯开了,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因为想在老化测试台摆放的多点,所以想3块板子一排,考虑到V割牢固度不够就做成一块板子了。

还有最好加上安装孔和接线端子座,强电要加个保险丝,不过你做测试也是可以将就一下的,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之前没做过老化测试台,没经验。准备走一步算一步,等到时再用电钻打孔上螺丝吧。

希望测试成功
——————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祝愿不要发生事故!!!!

初步看了下板子,桥堆的焊孔间距太小了,只有0.5mm。主要是第一次画板子,怕桥堆管脚插不进就把孔画大了(后悔啊。)现在准备把桥堆一半的孔用电钻打掉走飞线。

考验我们部门空开的时候到了。到时我会提醒同事电脑要时刻记得保存。

网友G:
专业PCB板打样50元/款,最低48元起

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网上ERP系统计算价格和下单,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
(单面PCB板12小时,双面板24小时,多层板72小时加急打样)
1. 单双面板 5*5CM以内的,pcb打样50元/款;
2. 单双面板10*10CM以内的,pcb打样100元/款;
3. 多层板 10*10CM以内的,pcb打样400元/款。

网友H:
就这样的东西我现在还不会有哪位师傅可以教教我吗?QQ:271784496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就这样的东西我现在还不会有哪位师傅可以教教我吗?QQ:271784496

我这样的东西不用找人当面教的,找本书看下,有疑问上百度一下就可以了。画PCB还是要实践积累的经验啊。记得我以前公司有个同事画板忘记画mark点了,就拿去打样。打样回来是我负责测试的,OK,通过。等1万多的大货过来傻眼了。没法SMT,只能报废,公司损失好大。

网友(2015-03-02):
引用 楼主:
我这样的东西不用找人当面教的,找本书看下,有疑问上百度一下就可以了。画PCB还是要实践积累的经验啊。 ...

:lol  其实,Mark 点也可以任意选择板子内部较小的元件... 当然,贴片机误报的概率大点...总不至于报废吧....:D

网友I(2015-04-11):
直接炸**  画板最好有人交流  自己摸索很难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