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急!没搞懂怎样定义数组到代码中,像C51中的code

楼主(2014-04-30):
网上搜了下stm8定义数组到代码中,没搞懂具体要怎样定义;像C51 中的 unsigned char code no[]={0,0,0,0}

只看到有人说用 const  但很含糊,没有找到具体的定方法:

@near unsigned char no[]={0,0,0,0}  这句需要怎样改动才能让这数组定义到代码中?谢谢

补充下,我用的是STVD编译

网友A:
定义到代码里?你想问 存放在位置吧?

网友B:
你这个编译环境我没有使用过,你最好看编译环境的帮助文件,那里面肯定有说明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onst

unsigned char code no[]={0,0,0,0}

const 用这个字句怎改动上面那一句定义?

楼主:
@mmuuss586 请教啊,因为我的源程序从C51移植过来,数组必须要将它放到程序代码去,看我下面编译结果,明显数组超过了4K RAM的空间了

网友D:
const   unsigned char code no[]={0,0,0,0};

网友E:
code改为const

网友F:
const  可以将代码存储在flash中  见我的帖子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700722-1-3.html
在函数中引用时强制转换为 指针

网友F:
#define  x_size (sizeof(x)/sizeof(x[0])) //宏定义求得字模 数组里的个
const uint16_t x[] =
{
0x8FFF,0x07FF,0x03FE,0x03FC,0x03F8,0x07F0,0x0FE0,0x1FC0,0x0FE0,0x07F0,0x03F8,0x03FC,0x03FE,0x07FF,0x8FFF,0xFFFF//"心型",0/* (16 X 16 ) */};
};

review((uint16_t *)x,x_size,32,112,1);

(uint16_t *)x 使用的时候强制转换为指针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code改为const

谢谢这位师兄,正如你说的方法修改成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