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求助一个流水灯程序问题

楼主(2014-04-30):
程序要求:实现流水灯从左到右依次闪亮,再从右到左依次闪亮如此循环。
程序编写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unsigned char a,c,d,x;
unsigned int b,e;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e=0;
        a=0xfe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for(b=0,e=0;b<9;b++,e++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_cror_(a,1);
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for(e=9,b=9;e>0;e--,b--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_crol_(a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x)
{
        for(c=5000;c>0;c--)
                for(d=x;d>0;d--);
}
编译后实际情况是从左到右正常,从右到左只闪亮了一个灯就又执行从左到右了。

网友A:
这是代号、找本人才能明白。

网友B:
a=_crol_(a,1);
执行的都一样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=_crol_(a,1);
执行的都一样啊!

一个是crol左移一位,一个cror右移啊,不知为什么左移正常,右移只进行一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代号、找本人才能明白。

代码没什么吧,就是结果很郁闷

网友C:
你得跳出左移的for循环才能执行右移的for循环
这是我写的程序,可以看看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:左右流水灯
晶振:11.0592MHz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void delayms(uint);
uchar aa,i;
void main()
{
        aa=0xfe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=_crol_(aa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aa == 0x7f)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=_cror_(aa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aa == 0xfe)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延时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int xms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得跳出左移的for循环才能执行右移的for循环
这是我写的程序,可以看看

当执行左移8次后e=0,不再满足e>0,程序跳出左移,因为在while里,又开始执行右移,感觉没问题,莫名了一天了,谢谢你的程序,对比程序我又学会了不少,我的代码多余了很多不必要的,但也纠结我到底错哪里了

网友D:
你的程序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:编译后实际情况是从左到右正常,从右到左只闪亮了一个灯就又执行从左到右了。

网友D:
你把你for循环的9改成8或者,0改成1.试试看吧。你循环的次数不是你想要的。你代码真心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把你for循环的9改成8或者,0改成1.试试看吧。你循环的次数不是你想要的。你代码真心叼。 ...

见笑了,我第二次写程序(大神凑合看),,我从7试到9,都不是,问题是它右移次数很正常,也就是右移循环很正常,但是每次左移只进行了一次,就又跳出了接着又是8次右移,为什么第右移正常,左移只能执行一次,郁闷良久

网友D:
你知道为什么你的问题很简单却没人回答你吗?因为看一眼他们就跑了,第二眼蛋就疼了,最要命的是第三眼,关键我他妈竟然扛着蛋疼给看完了,就是因为我也曾在无助的时候希望有人帮助我,忍了很久才没说你。但是现在我还是没忍住要说你几句(就是前面的几句)。哈哈。好吧,牢骚发完了,鉴于想当初的经历,你有什么问题,可以问我,我会的一定会给你解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程序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:编译后实际情况是从左到右正常,从右到左只闪亮了一个灯就又执行从左到右了。 ...

如您所说,就是从左到右正常,从右到左只闪亮一个灯就回去了,但是我想要从左到右,再从右到左,让您费心了啊,新手还没上路就各种问题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知道为什么你的问题很简单却没人回答你吗?因为看一眼他们就跑了,第二眼蛋就疼了,最要命的是第三眼,关 ...

谢谢您的耐心,我也是厚着脸皮来问的(我做好的挨批的准备,谁让咱早先没好好学习,现在想踏实点从最笨的做起,接受一切批评),我从昨天写好后今天中午加下午一直在调它,实在没辙才来这边的,学长看了我的程序,他给我重写了一个(好看懂,比我的简洁,还对了),但是我想知道我错哪里了,我不甘心啊

网友D:
8次右移是你自己想的。你的程序是9次。。。。你的变量c声明是unsigned char 却赋值5000,溢出了。自己查一查相关资料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耐心,我也是厚着脸皮来问的(我做好的挨批的准备,谁让咱早先没好好学习,现在想踏实点从最笨的 ...

对,就该这样。我不是批评你。你写这些程序时,想想,比如你的循环,你弄那么多变量没啥用,还显的乱。另外你这么个程序就用了8个data,DATA只有256个字节,省着点用,不过该用还是要用!不用就是浪费。哈哈。虽然可以扩展,扩展后的变味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8次右移是你自己想的。你的程序是9次。。。。你的变量c声明是unsigned char 却赋值5000,溢出了。自己查一 ...

额,我写的9,但是每次没执行左移前,先执行了b++,所以实际上是执行了1到8,,正好8次,c确实溢出了,我多次改动改的,本来c在int型里,我改回来了,这里只影响延时时间,实验结果还是没有改变:'(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对,就该这样。我不是批评你。你写这些程序时,想想,比如你的循环,你弄那么多变量没啥用,还显的乱。另 ...

学长给我写的程序就一个变量控制,不怕您笑话,我以为用俩才能控制它调到下一个循环(b、e一开始都是零,执行八次都为8,正好第二个for语句条件是b、e等于8跳进去,后来才知道程序会直接执行第二个for语句,当初因为这个想法废了好久才写出这个脑残的程序,哎,用俩变量就是小白的表现)

网友D:
你的P1波形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P1波形图。

我不懂这个啊,要回寝室了,实验室要锁门(楼下大爷催得紧啊),明天在看您的回复,不好意思啊,没想到51还能用别的软件检测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不懂这个啊,要回寝室了,实验室要锁门(楼下大爷催得紧啊),明天在看您的回复,不好意思啊,没想到51 ...

呵呵。就是keil。去吧。

网友D:
第二个for后面的分号去掉就行了.另外把c的类型改了.

网友D:
从波形上看,你的第二个for就一个小尖,放大一看只用了ms级就执行完了.再看你代码,我擦,for后面有个分号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第二个for后面的分号去掉就行了.另外把c的类型改了.

到寝室了,十分十分感谢您,确实帮了我大忙,怀着这个疙瘩我无心学下一步的东西,老想知道我的怎么回事,确实是这个分号的问题,我说怎么老是执行一次就回去了呢,原来多个分号,这个也是之前多次改动结构造成的,加上去忘记删了,第二个for成了第一个for语句的仆从了,来不得半点马虎啊,大五一的太让您费心了,谢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从波形上看,你的第二个for就一个小尖,放大一看只用了ms级就执行完了.再看你代码,我擦,for后面有个分号... ...

你这个分析方法好科学,我暂时不会用,截图以留念在《那些菜鸟的日子里》,:)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到寝室了,十分十分感谢您,确实帮了我大忙,怀着这个疙瘩我无心学下一步的东西,老想知道我的怎么回事, ...

不客气.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分析方法好科学,我暂时不会用,截图以留念在《那些菜鸟的日子里》, ...

就是keil的debug.没什么.呵呵

网友E:
我也新手,关于流水灯,广告灯等觉得还是用查表方便,用的汇编

网友F:
Show you my code, just for reference.
#include <REGX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void Delay200ms(); //The function is generated by STC_ISP.
int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for(i=0;i<=7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P1=_crol_(0xfe,i);
                Delay200ms();
         }
         for(i=0;i<=7;i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P1=_cror_(0x7f,i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200ms();
         }
}
        return 0;
}
void Delay200ms()                //@12.000MHz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, k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 = 2;
        j = 134;
        k = 20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k);
                }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}

网友G:
语句块一定要用{},不要因为for里面就1行就省掉这个{}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语句块一定要用{},不要因为for里面就1行就省掉这个{}。

偶,这个程序多了一个分号,真心不好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