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请教bushound

楼主:
最近使用这个软件学习usb,使用芯片stm32f107,官方文档um1021
开发板复位收到的数据为

其中80 06 00 01 00 00 12 00是得到描述符。
但是我看um1021文档
All 80 00 01 00 00 Non-0 这句话是标准请求,求人帮忙解释一下上面描述符是怎么配置的,还有LEN到底表示什么的长度
以及这些端点值应该如何配置的尽量讲解一下吧,或者留联系方式 我加你,新手学习usb,感觉太吃力了

楼主(2014-05-02):
自己顶一下,有人能帮忙学习一下吗

网友A:
len是请求传输的字节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en是请求传输的字节数。

大哥您好,请问一下 80 00 06 00  这个是标准请求的吧,各个量代表什么意思呢?或者去查哪本书可以查到?
我直接看这个芯片官方usb文档,um1021看的不是很明白。而且我的bushound抓包缺很多数据的,xp系统下有办法解决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en是请求传输的字节数。

错了,是 80 06 00 01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哥您好,请问一下 80 00 06 00  这个是标准请求的吧,各个量代表什么意思呢?或者去查哪本书可以查到? ...

推荐圈圈的书,真不错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哥您好,请问一下 80 00 06 00  这个是标准请求的吧,各个量代表什么意思呢?或者去查哪本书可以查到? ...

是不是bushound里面没设置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bushound里面没设置好?

看网上评论都说xp不支持部分功能,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。还有与usb通讯的上位机也推荐个资料学习学习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哥您好,请问一下 80 00 06 00  这个是标准请求的吧,各个量代表什么意思呢?或者去查哪本书可以查到? ...

你这个标准请求的位数就不对,数据根本不全。应该是你的设置为题。自己去网上下本usb协议的书看看,上面有很全的解释。usb1.1或者usb2.0

网友C:
你把那些没用的usts,len去掉,一个din,一个dout对应协议看看就知道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