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怎样设置自动走线走盲孔

楼主(2014-04-30):
AD怎样设置规则使自动走线的时候打盲孔和埋孔,但不打通孔。

用途:自动布线用于预先估计摆放位置,大体走线,由于公司板子特殊,不允许走通孔。

网友A:
一定要打盲空看来板子密度很高了,自动布线虽然能大致看出走线的情况,但对信号完整性没有好处,建议还是老老实实layout吧,分组规划布线,分组打盲孔走起来会比较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