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
数码管动态显示问题

楼主(2014-04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硬件没问题?

网友B:
case 1:wei2=0;
case 2:wei1=0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ase 1:wei2=0;
case 2:wei1=0;

动态显示时不是只能有一个位选选通,其他位选禁止,段选公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件没问题?

仿真的怎么看硬件出了什么问题?

网友C:
两个位选搞反了,另外,这个电路在仿真中如果你扫描的速度快到一定程度时,必须要消隐,否则是看不到效果的,用实物时是可以看到的,但有半亮的笔段(未消隐)。

网友D:
C语言的忘了,好久没用过了,你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排除
1、IO的状态设置。因为我现在从事的IC需要对IO进行设置,输入(高阻)/输出/上拉
2、电路,电路上P2.1连线上怎么会有个点?图纸的中心点?(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个点,记不清了)
3、中断问题,有可能只有上电时只进过一次中断
你可以去试下单步调试(忘了KEIL有没有单步调试,应该有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动态显示时不是只能有一个位选选通,其他位选禁止,段选公用吗?

你的程序实物仿真是没问题的,我试过了。proteus仿真出问题可能是没有加消影。另外proteus数码管也不好用。建议还是直接好实物仿真为好

楼主:
单步试了,程序是按照流程图运行的,但就是显示不对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程序实物仿真是没问题的,我试过了。proteus仿真出问题可能是没有加消影。另外proteus数码管也不好用 ...

非常感谢,程序没问题就行,实物仿真目前有点困难,个人用的是笔记本,烧录程序好像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两个位选搞反了,另外,这个电路在仿真中如果你扫描的速度快到一定程度时,必须要消隐,否则是看不到效果的 ...

没有进行实物仿真,消隐试了,但还是不行·····总之受教了,谢谢大神的指导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程序没问题就行,实物仿真目前有点困难,个人用的是笔记本,烧录程序好像不行 ...

笔记本也可以烧录的,要装USB转串口驱动

网友E:
自己百度去,PROTEUS的数码管模型跟实际的不一致,实物可以正常显示的程序,仿真时不一定能行。

网友F:
位选和段选没有分清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笔记本也可以烧录的,要装USB转串口驱动

谢谢,回头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位选和段选没有分清吧

已经解决了,谢谢指导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自己百度去,PROTEUS的数码管模型跟实际的不一致,实物可以正常显示的程序,仿真时不一定能行。 ...

这个查过,网上说能解决,所以才发帖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