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外加传感器

楼主(2014-04-30):
自己在做一个手持式的电子阅读器设计,利用430单片机实现对SD卡里面txt文档的读取,另外要求再添加实时时钟、温度传感器、磁场传感器等等,目的是实现手表、计步器、指南针、温度测量等功能。但对传感器不熟悉。想请教各位,温度传感器用DS18B20可以吗?其他的传感器大家有什么推荐的?最好有相关资料啊……

网友A:
430打算控制哪种液晶啊,12864之类的液晶显示效果不是很好,TFT的驱动和电路都相对复杂一些;
实时时钟常用ds1302,
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资料比较多,测量范围广,精度较高(其它的基本没用过),比较贵,大概10元左右,这个传感器其实不适合测量体温,因为精度达不到0.1摄氏度而且测量范围远远超出体温范围,但是资料比较多,适合学习。
磁场传感器用过 HMC5883L (6、7块钱),封装很变态,手焊必须用热风枪,而且要多次尝试才能用
加速度传感器可以用 MPU 6050(7元左右),四轴上常用

以上芯片都是十分常用的,网上资料很多

网友B:
温度传感器ds18b20 操作简单也比较常用... 也可以用热敏电阻+AD实现...

楼主:
430打算控制哪种液晶啊,12864之类的液晶显示效果不是很好,TFT的驱动和电路都相对复杂一些;

买的是430F5529,自带了液晶屏

楼主:
这个传感器其实不适合测量体温,因为精度达不到0.1摄氏度而且测量范围远远超出体温范围

温度是测得天气温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430打算控制哪种液晶啊,12864之类的液晶显示效果不是很好,TFT的驱动和电路都相对复杂一些;
实时时钟常用 ...

给力,mark一下,以后用得着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温度是测得天气温度

测天气温度,1C的精度就可以,应该有很多芯片可以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