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两个Class C功放的问题。

楼主(2014-04-30):
问题一:图中三极管没有偏置电压,它是怎么放大电流的。
问题二:信号输入频率是恒定的,lc如何能选频出是输入信号的3倍频率的信号。

网友A:
不懂模电,帮顶

网友B:
3倍频的信号是三次率波吧!

网友C:
LC谐振于输入的3倍频就可以了。RF发射电路经常使用倍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