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叫自锁电池

楼主(2014-04-30):
(无正文)

楼主:
高手支招啊!

网友A:
昨天朋友的M2的16G版本刚刚到货,早上他把玩了一会然后关机给我打电话,让我下午下班去看看~~

下班后我过去看,可是没有想到开不了机了,不管怎么都开不了机!

然后插上充电器,还是没有反应,呼吸灯不闪,啥反应都没有~~

本来以为是电池间隙过大,结果打开一看,电池好紧的,左思右想不得其解~

最后问了小花花才断定可能是电池自锁了,果断用万能充充了15分钟,然后装上电池,开机充电正常了。

结果我一看,电池真是一点电都没有了0%有么有啊~~~

解答:

Q1--
什么是锁电池?
PSP电池锁电的基本症状:在装载电池的情况下,不能开机,或者无法充电。取下电池后,插上电源线就可以正常开机。
有遇到突然不能开机的童鞋,请拔下电池,插上直流电源,开机试试,可不要一急之下就臆测自己的M2成砖了哦

Q2--导致锁电池的原因有?

引用:
所谓的锁电只是充电电流电压过大、过渡放电导致的电池控制芯片保护机制的启用,比如你用质量差的充电器充电,这个充电器不具备智能检测,当电池充满后仍以大电流充电而不是以弱电流续冲,1800毫安的电池可能实际冲到了1900毫安,那么电池保护芯片就开始起作用了,除非强制放电到0毫安状态,否则电池装上后不工作,所以选择一个好的充电器十分必要。有的电池过度放电也会锁电,正常使用是不会过度放电的,因为当容量低于一定程度的时候主机就会报电量不足而关机
引用:
锁电并不是电池的保护技术,而是因为充电不规范。
锁电的真正原因是:锂电实际电量与控制、计量锂电电量的锂里内部电路所计量的电量不吻合,原因多是使用了不相匹配的充电设备所导致的,因为不相匹配的充电设备将锂电实际充满,但内部电路仍然认为锂电无电,因此导致既不能充电,也不能使用,这时应该用简单的用电设备,或者专门的放电装置进行完全放电,再用专用充电设备完全充满一次即可,当然,完充完放对锂电本身是有一定损害。

关于充电方式:
引用:
目前大家用得最多的,有两种充电方式
1。原装充电器
2USB双用线(一头插接USB,一头是小PUSB头和充电头)
原装的充电器:内部具有过充保护电路,不会产生过充现象。用原装充电器充的普遍都没有锁电现象
USB双用线:可以说是三无产品~~~~直接把PCUSB端的电流毫无过滤的引向M2。
可以暂时下一个结论,多用原装充电器。原装更健康~~
使用多块电池的童鞋,也最好是配备官方的座充,贪便宜拿山寨充坏了电池就麻烦了。

Q3--
解决锁电的方法有

引用:
就是-先拔下电池,插上充电器,开机,在开机状态下装上电池,即可看到电量符号闪烁,冲到满之后,即恢复正常。
一些放电的方法:(不好把握,最佳的效果最好是接着万用表来实时检测电压,不能过放)

引用:
需要工具:细电线4根(每根5cm就够),一段电炉丝(做电阻用),一个小灯泡(我选择的是12欧姆的)
根据psp电池容量和电池使用时间,可以基本算出psp工作电流在600mA左右,也就是0.6A;工作电压3.8V,为恒压源。
所以如果想最安全的放电,就要让外接电路的电阻 RU/I 3.8V/0.6A 6.3欧姆左右
找一个万用表,测一段电炉丝,电阻12欧姆,和小灯泡并联在电池正负极上。
这样作的好处是:
1,以比较标准的电流放电,尽量减小对电池的损害。当然,从理论上说,电流越大放电越快,但是电池是不是能承受这么大电流,天知道。
2,根据小灯泡的亮度可以很好的看出电路是不是连接良好,而且能大概看出电池电量的多少。电量很少的灯泡会渐渐变暗的。
经过进三 四个小时的放电, 一块死电池成功恢复。

Q4--电池方面的日常维护
引用:
1、现在一般使用的锂电都没有**效应,浅放浅充也对电池较好(即随用随充)
2、一至两个月,进行一次完充完放,以便电池内部电路对电池实际容量进行核准(原因同上,注意是用电池的专用电器放电,而不是放电装置)
3、准备长期不用的锂电,不要充满,也不要无电,40%-50%左右电量最好,另外有条件最好低温保存。
4、锂电不使用,寿命也在减少,所以电池没必要一次购买过多(如电池不够用另说)

Q5--
其他方面的问题
引用:
实在要用USB充电并有条件的同学,最好能做到以下几点准备。
测量USB口的实际电压和电流。一般是5V500毫安。(某些主板的USB电流会大于500),另外如果是台式机,一定要保证机箱的质量,不好的机箱或者较差的主板,可能会有高压静电的产生。建议用笔记本充电。

网友B:
有一种电池叫“自锁电池”——百度也不知道
有一种故障叫“电池组自锁现象”——老T都说了——“被自锁了的电池组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