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ADS] 求助【logic拆分的元件导入不了layout中】求解~

楼主(2014-04-30):
大家帮帮忙,我有一个FPGA是拆分的,用的是logic画的。。。是有PCB封装的,可是怎么都导入不了layout中。。。

楼主:
没有人吗?

网友A:
总归有提示的吧
位号 UXA UXB UXC.....
封装 检查下
DRC 有无错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总归有提示的吧
位号 UXA UXB UXC.....
封装 检查下

我logic到layout有提示错误,都是些网络名bug。。。不过这一部分没有提示。。。。而且我有些元件也导不过去(是有封装的)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总归有提示的吧
位号 UXA UXB UXC.....
封装 检查下

大哥,我有添加封装,不知道为什么会显示这些信息。

网友A:
u5 库建的不对,或者焊盘路径的问题

网友B:
检查一下原理库的管脚定义与PCB封装库的管脚定义是否一致,
提示的好像是U15和U5两个器件的某些管脚找不到,我觉得是画原理图的时候有些不用的管脚没有给定义的原因,你检查一下,试试

网友C:
应该时制作PART时,出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一下原理库的管脚定义与PCB封装库的管脚定义是否一致,
提示的好像是U15和U5两个器件的某些管脚找不到 ...

谢谢了,找到原因啦。。。是layout中忘了加封装库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5 库建的不对,或者焊盘路径的问题

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?因为没有指定元件和坐标,所以不知道如何下手。

网友A:
找到网表文件
看 用UltraEdit 打开,看第999 1018 1037 1089 1284 1567 1586 1605 附近的信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到网表文件
看 用UltraEdit 打开,看第999 1018 1037 1089 1284 1567 1586 1605 附近的信息 ...

大神,再次麻烦你一下,这些bug是不是logic软件问题?我可以略过吗?谢谢了~~

网友A:
网表  警告可以忽略,错误必须纠正 否则网表出不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表  警告可以忽略,错误必须纠正 否则网表出不来的

我是power用了别的net类型的,比如AV+的用了AV-的形状,所以报错。这样还是有影响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