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 KL25GPIO模块寄存器命名规则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4-30):
KL25Z128   编译软件CW10.6
GPIO模块寄存器命名规则,谢谢了

网友A:
你好,楼主。
请问你想了解的是GPIO寄存器及里面的各个位在CW10.6中对应的名称吗?

网友B:
楼主你好,关于命名规则,你可以查看我们的用户手册,即reference manual的第774页,就是我上面的截图。
你看这里已经写出了寄存器的英文全面,其实就是英文名的开头大些字母,加上具体是哪个口组成的。
楼主问题解决了,帮我结贴啊。
你之前时间没到的未结帖也可以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