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138译码器的问题

楼主(2014-04-30):
各位高手,请教一个关于138译码器的问题。动态扫描16个7段数码管,用138控制16个数码管的位选,请教各位高手这个怎么实现!

网友A:
一个138控制8个,2个就可以控制16个数码管子了...

网友B:
用两片138,一片上面3个控制端通过二进制排列选择不同的输出口。两片用6个io口就能控制了

网友C:
用74HC595也很方便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用两片138,一片上面3个控制端通过二进制排列选择不同的输出口。两片用6个io口就能控制了 ...

占空比如果用1/16,两片138用4条I/O口线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占空比如果用1/16,两片138用4条I/O口线即可。

这个还没用过。很好的建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138控制8个,2个就可以控制16个数码管子了...

16个数码管要动态扫描,2片138的A、B、C都用单片机IO控制,是不是138的E1或E2也要控制,E1和E2都接地的话就不能动态扫描了。我就是想知道那个E1、E2、E3怎么接?请指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6个数码管要动态扫描,2片138的A、B、C都用单片机IO控制,是不是138的E1或E2也要控制,E1和E2都接地的话 ...

为啥不用4-16译码器呢? 不是更简单

网友E:
为什么不用74HC154 4-16译码器,控制线只需要4根,电路相比两个3-8译码器简单;如果用两个3-8译码器,那么数据口需要共用,使能端取相反的有效电平,像楼上的所示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为什么不用74HC154 4-16译码器,控制线只需要4根,电路相比两个3-8译码器简单;如果用两个3-8译码器,那么 ...

用74HC154确实方便多了,但感觉成本高了!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啥不用4-16译码器呢? 不是更简单

这样接确实可以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