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2812 CAN通讯无法进入中断

楼主(2014-04-30):
ECAN作为发送邮箱时,电脑上可以成功收到数据。但作为接受邮箱时,老是不能进入中断,请问是什么原因?程序如下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InitSysCtrl();
        DINT;
        IER = 0x0000;
        IFR = 0x0000;
        InitPieCtrl();
        InitPieVectTable();
        InitECan();
        EALLOW;
        PieVectTable.ECAN0INTA  =  &User_ECAN0_INTA;
        //PieVectTable.ECAN1INTA  =  &User_ECAN1_INTA;
    EDIS;
        PieCtrl.PIEIER1.bit.INTx5=1;
        IER |= M_INT9;
        EINT;
    ERTM;
        Rec_l=0;
        Rec_h=0;
    for(;;)
    {}
}

interrupt void User_ECAN0_INTA(void)
{

        while(ECanaRegs.CANRMP.all!=0x00010000);
        ECanaRegs.CANRMP.all!=0x00010000;

        Rec_l=ECanaMboxes.MBOX16.MDRL.all;
        Rec_h=ECanaMboxes.MBOX16.MDRH.all;
        PieCtrl.PIEACK.bit.ACK9 = 1;
        EINT;
}

void InitECan(void)
{
        struct ECAN_REGS ECanaShadow;
        EALLOW;
    GpioMuxRegs.GPFMUX.bit.CANTXA_GPIOF6 = 1;
    GpioMuxRegs.GPFMUX.bit.CANRXA_GPIOF7 = 1;
        EDIS;

        EALLOW;
        ECanaShadow.CANTIOC.all = ECanaRegs.CANTIOC.all;
        ECanaShadow.CANTIOC.bit.TXFUNC = 1;
        ECanaRegs.CANTIOC.all = ECanaShadow.CANRIOC.all;

        ECanaShadow.CANRIOC.all = ECanaRegs.CANRIOC.all;
        ECanaShadow.CANRIOC.bit.RXFUNC = 1;
        ECanaRegs.CANRIOC.all = ECanaShadow.CANRIOC.all;
        EDIS;

        EALLOW;
        ECanaShadow.CANMC.all = ECanaRegs.CANMC.all;
        ECanaShadow.CANMC.bit.STM = 0;
        ECanaShadow.CANMC.bit.SCM = 1;
        ECanaRegs.CANMC.all = ECanaShadow.CANMC.all;
        EDIS;

        ECanaMboxes.MBOX16.MCF.all=0x00000000;
        ECanaRegs.CANTA.all=0xFFFFFFFF;
        ECanaRegs.CANRMP.all=0xFFFFFFFF;

        ECanaRegs.CANGIF0.all = 0xFFFFFFFF;
        ECanaRegs.CANGIF1.all = 0xFFFFFFFF;

                EALLOW;
        //邮箱屏蔽使能
        ECanaShadow.CANMC.all = ECanaRegs.CANMC.all;
        ECanaShadow.CANMC.bit.CCR = 1;
        ECanaRegs.CANMC.all = ECanaShadow.CANMC.all;
        EDIS;

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ECanaShadow.CANES.all = ECanaRegs.CANES.all;
        }while(ECanaShadow.CANES.bit.CCE != 1);

                // 125kHz CAN clock
        EALLOW;
        ECanaShadow.CANBTC.bit.BRP = 79; //9
        ECanaShadow.CANBTC.bit.TSEG2 = 2; //5
        ECanaShadow.CANBTC.bit.TSEG1 = 10; //7
        ECanaRegs.CANBTC.all = ECanaShadow.CANBTC.all;

        ECanaShadow.CANMC.all = ECanaRegs.CANMC.all;
        ECanaShadow.CANMC.bit.CCR = 0;
        ECanaRegs.CANMC.all = ECanaShadow.CANMC.all;
        EDIS;
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CanaShadow.CANES.all = ECanaRegs.CANES.all;
        }while(ECanaShadow.CANES.bit.CCE != 0);
        ECanaRegs.CANME.all=0;
        ECanaMboxes.MBOX16.MID.all = 0x80C20000;
        ECanaShadow.CANMD.all = ECanaRegs.CANMD.all;
        ECanaShadow.CANMD.bit.MD16 = 1;
        ECanaRegs.CANMD.all = ECanaShadow.CANMD.all;
        ECanaMboxes.MBOX16.MCF.bit.DLC = 8;

                ECanaMboxes.MBOX16.MCF.bit.RTR = 0;

                ECanaShadow.CANME.all = ECanaRegs.CANME.all;
                ECanaShadow.CANME.bit.ME16=1;
                ECanaRegs.CANME.all = ECanaShadow.CANME.all;

                EALLOW;
                ECanaRegs.CANMIM.all = 0xFFFFFFFF;
                ECanaRegs.CANMIL.all =0;
                ECanaRegs.CANGIF0.all = 0xFFFFFFFF;
                ECanaRegs.CANGIM.bit.I0EN = 1;
                EDIS;
}

网友A:
没看出来  顶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出来  顶顶

调试了下,发现给DSP发送数据时,ECanaRegs.CANRMP.all的值由0变为65536,说明bit.RMP16=1,ECanaMboxes.MBOX16.MDRL.all和ECanaMboxes.MBOX16.MDRH.all的值都正确,可是中断进不去,你知道是什么回事吗?

楼主:
找到错误了。此贴完结

网友B(2015-01-20):
怎么解决的?

网友C:
楼主把问题分享一下吧。

网友C:
中断函数的标志位没有清除吗?

网友D:
怎么解决的,一抹一样的问题

网友E(2016-03-31):
我也遇到同样问题,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