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TM32 输入捕获问题

楼主(2014-04-30):
用STM32输入捕获模式测量速度,溢出中断次数太多,现在想溢出时产生DMA请求,通过DMA请求处理溢出,这样的话行不行??实时性会不会好一点??

网友A:
可行,会好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行,会好一点。

DMA_CNDTRx:通道开启后该寄存器变为只读,指示剩余的待传输字节数目。寄存器内容在每次DMA传输后递
减。

我现在思路是这样的解的:溢出一次,储输一次数据,然后通过这个寄存器数值判断溢出次数,行不行??

谢谢啦

网友A:
可以。

其实,可不可以,自己试一试最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。

其实,可不可以,自己试一试最好。

恩,下午刚把溢出次数计算好,明天就结合速度测一下,我觉得是会好一点,明天再看

谢谢香主

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