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S tim1 PWM

楼主(2014-04-30):
调试一个tim1通道1输出PWM,一直是低电平,不知道为什么,求解,下面是代码:
#include "iostm8s103f3.h"
void TIM1_Init()
{
  TIM1_CCMR1 = 0x60;
  TIM1_CCER1 = 0x05;

//初始化自动装载寄存器,决定PWM方波的频率,
  TIM1_ARRH = 0;
  TIM1_ARRL = 0x05;
//初始化比较寄存器,决定PWM方波的占空比
  TIM1_CCR1H = 0;
  TIM1_CCR1L = 3;
// 初始化时钟分频器为1,
  TIM1_PSCRH = 0x00;
  TIM1_PSCRL = 0x00;
//初始化刹车寄存器
  TIM1_BKR=0x80;
  // 启动计数
  TIM1_CR1 = 0x01;
}

void  main(void)
{
  CLK_CKDIVR=0x10;//4分频
  TIM1_Init();
  while(1);
}

网友A:
根据不同的脚位,还需进行配置位设置

网友B:
没有gpio设置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不同的脚位,还需进行配置位设置

怎样配置设置啊?能否帮忙更改一下代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gpio设置啊

TIM2我好像没有设置GPIO啊,可以产生PWM。用TIM1主要是因为TIM2的PWM不好配置频率。   TIM1要设置GPIO吗?怎么设置?

网友C:
   TIM1_CR1 &= ~BIT(0);         // 关闭TIM1
   //
   TIM1_PSCRH = 0;
   TIM1_PSCRL = 0;              // 不分频16MHZ
   //
   TIM1_ARRH = 0;               // 16MHZ/(49+1) = 320KHZ
   TIM1_ARRL = 49;
   //
   /* 使能ARP 自动重装载*/
   TIM1_CR1 |= MASK_TIM1_CR1_ARPE;
   /* 更新TIM1,使PSC有效,会触发更新事件*/
   TIM1_EGR |= MASK_TIM1_EGR_UG;
   //
   TIM1_CCR3H = 0;
   TIM1_CCR3L = 10;             // 设置占空比
   TIM1_CCR4H = 0;
   TIM1_CCR4L = 25;             // 设置占空比
   //
   TIM1_CCMR4 = MCU_TIM1_CCMR;
   TIM1_CCMR3 = MCU_TIM1_CCMR;  // 配置TIM1_CH3PWM模式
   //
   TIM1_CCER2 |= BIT(0);        // 使能TIM1_CH3通道
   TIM1_CCER2 |= BIT(4);        // 使能TIM1_CH4通道
   //
   TIM1_CR1 |= BIT(0);          // 使能TIM1
   TIM1_BKR |= BIT(7);          // 禁止刹车功能

网友C:
对应的输出是PC3,PC4
#define BIT(n)                      (1<<(n))

网友A:
STM8S103xx数据手册p23有详细说明,再到编译软件里设置下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应的输出是PC3,PC4
#define BIT(n)                      (1

你好。我用的是STM8S103F3的芯片,没有CH3与CH4,改成CH1与CH2可以吧?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解答,问题已解决!谢谢!

网友D(2014-08-06):
怎么解决的,我现在碰到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E:
看来已经解决了。。

网友F(2014-09-28):
只知道问问题,解决问题了也不讲一下怎么解决的。后面人碰到同样问题还是找不到答案。感觉楼主好自私啊

网友G:
楼主,刚刚用STM8S103F3P,遇到同样的问题,PC3,PC4有输出,PC1,PC2,没输出,请教一下,能否说明一下,你是怎么解决的,谢谢,或发我邮箱lhyhan21@126.com

网友H:
有谁知道的说下,现在的人只管问,找到了答案也不说了

网友(2016-11-09):
代碼測試過,沒有問題,應該是沒有配置OPTION BYTE的AFR0為1,所以引腳不能輸出PWM信號

网友I(2020-06-12):
需要配置一下,这个是详细解释,https://blog.csdn.net/tcjy1000/article/details/9105008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