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分析] 求解:关于9013驱动有源蜂鸣器的问题

楼主(2014-04-30):
如图所示:5V供电,用程序控制,测了蜂鸣器两端的电压4.8v,但是就是不响,如果把5V直接加在蜂鸣器两端就会响。求大神找找问题出在哪里了

网友A:
就是这么接的,图没错。
4.8一般能响,你要找下这个蜂鸣器的资料,看下电源的工作范围。
另外极性接对了吗?电压有没有量错地方啊

网友A:
有源蜂鸣器,属感性元件,2端最好加续流二极管;

网友A:
补充:
R4的值小了点,(5-0.7)/0.1=43mA,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尽量限制在20mA以内。

网友B:
图这样接没错,好好查下,不难的。

网友C:
一般用pnp管驱动。

网友D(2014-09-01):
把100改成20K 或者在100处给个10K上拉

网友E(2015-04-14):
我和你的问题一样,但上拉电阻是4.7k的,测蜂鸣器两端电压是3.1v,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,能否告知啊

网友F:
正极接电源

网友G(2015-05-20):
我也是新手,不过我认为你说的问题不在原理图上。而是你加的是直流电压!你在哪儿听说所加直流能让扬声器发生的?只有交流才可能!

网友G:
尽回复些过时的帖子!也是醉了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我也是新手,不过我认为你说的问题不在原理图上。而是你加的是直流电压!你在哪儿听说所加直流能让扬声器发 ...

有源的就可以内部自带有震荡源加直流电就可以驱动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有源的就可以内部自带有震荡源加直流电就可以驱动

受教了,以前还真不知道

网友I(2015-08-12):
有源蜂鸣器是否需要加续流二极管?有经验的大神过来讨论一下